[SMI] SM2259xt2 sata 开卡 bics4 双贴 求助

楼主(2025-04-21):
芯片是闪迪 4ce bics4 的,双贴
现在ce不连续,是不是不能开卡?
如何跳线,不懂家的板子2259xt2 sata 双贴 304

网友:
双贴CE跳线2468就可以

楼主:
可能是我的vccq跳线不对,应该是1.2V ?
我现在可能是1.8V, 因为芯片ID最后一位应该是6B,不是63

网友:
报什么错也不说,这谁能帮你

网友:
这个ce布局可以开卡。

跳线的话参考下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vccq跳线不对,应该是1.2V ?
我现在可能是1.8V, 因为芯片ID最后一位应该是6B,不是63 ...

BiCS4用1.8V,能不能开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e布局可以开卡。

跳线的话参考下表吧

大佬,我现在的情况是,芯片ID最后一位应该是6B,但是目前是63。

所以应该是 不是vccq电压的问题,而是   RG16 RG17 RG20 RG21 ....等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4用1.8V,能不能开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大佬,我现在的情况是,芯片ID最后一位应该是6B,但是目前是63。

所以应该是 不是vccq电压的问题,而是   RG16 RG17 RG20 RG21 ....等等,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如何测当前的vccq的电压是多少,哈哈哈,还处于SSD小白阶段,但是我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现在的情况是,芯片ID最后一位应该是6B,但是目前是63。

所以应该是 不是vccq电压的问题,而是  ...

闪迪有纯数字结尾的ID,63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迪有纯数字结尾的ID,63是正常的。

这个片子很好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有纯数字结尾的ID,63是正常的。

大佬,我放到2258xt上可以开出来,ID是6B结尾
我现在放到2259xt2上,开不了,ID结尾变成了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很好开啊。

我的是闪迪,你的是东芝,ID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