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萤石摄像头安装后引发了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5-04-21):
装了一款萤石摄像头,型号是CS-H3  (3WKFL),初始检验功能正常,没当块事,之后远离现场远端看实时画面,发现了大问题。它所监控的空间里的一盏人体红外感应灯隔几分钟会被自动点亮。监控断电后这个问题就会消失,说明问题是由这款萤石摄像头引起的。
调整了监控的几种“夜视模式”,从“智能夜视”改为“黑白夜视”后,有所减轻,但还是频繁出现,特别是在看实时画面时,出现的频率更高,不看它时还好点(从录像得出的结论),真有点“薛定谔的猫”的感觉~
之后改了很多监控参数,都无济于事。最后直接关了监控的红外功能,问题照旧,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看来还不是监控的红外光干扰了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最终把监控从无线改为有线,问题迎刃而解。然而更令人生疑的是,再恢复无线,问题也不出现了。
就这样一个顽固的问题,在未找到具体原因的情况下,毅然消失了。
只能说萤石的产品有不稳定的因素。

这是这款摄像头的模样

这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探头

另外另一款萤石球头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夜视模式下,镜头的红外启动光敏传感器,前两次遇光有反转,从第三次起,你无论开什么灯,甚至拿手电照射镜头,都无法熄灭红外灯。
卖家死活不接受这个问题,还不让再次照射镜头,有些喜剧,自己也只能选择退货。

网友A:
遇到好几个型号有BUG

网友B:
萤石现在的产品越来越拉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好几个型号有BUG

难得有相同感受的人,以为这个帖子没人搭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萤石现在的产品越来越拉胯了

就萤石这块摄像头的问题,通过萤石云客服进行了交流。不交流还好,与萤石客服交流技术问题不但得不到任帮助,还会把人气死。你谈这问题,她跟你撤那问题,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她们把人气疯了的绝招就是一个问题她会让你反复描述,反复拍照拍视频,最后再返回到原点,继续让你描述这个永远不能结束的问题描述。

网友C:
这款工作的时候温度挺高的,有时候摸上去都烫手,估计机身散发的远红外

网友:
前几个月从矿坛买过一个室内用萤石云摄像头,平时不怎么用,上个月结果怎么也连不到WiFi,重启多次也不行。后来联系卖家发回去了花了点钱给重新弄了一下才好了。

网友D:
反向思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功能来找出隐藏角落里的摄像头??

网友E:
萤石已经不是以前的萤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萤石已经不是以前的萤石了

确实如此,以前萤石的摄像头还是很不错,可惜了

网友:
萤石品牌之前从海康威视剥离出来了,拉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向思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功能来找出隐藏角落里的摄像头??

真是脑洞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工作的时候温度挺高的,有时候摸上去都烫手,估计机身散发的远红外

有这个可能,特别是这款摄像头无线功能在多个无线ap之间来回倒腾时引起机身发热。因为它有个“网络自动优化”选项。

楼主:
针对第二个问题,关于红外灯遇光三次后不反转的事情,电话咨询了萤石官方客服。这次一位男客服倒是很专业,接到反馈后,查阅了一下资料,很快给出了答案。
客服答复说,这是一种保护机制,目的是不让镜头频繁的过度曝光。因为在红外转为正常光的瞬间镜头会过度曝光,反复持续切换会减小镜头的寿命。
这个答复似乎有些道理,实际情况确实也是这样。但一些普通摄像头夜晚通过频繁的开关灯镜头反复反转也没见出过问题,不知萤石为何这么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