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热水龙头 传福DZK-Y30

楼主(2025-04-21):
本来这个水龙头用的好好的,多事的老婆不知道啥时候给换了一个带开关的花洒头,只听见砰的一声!老婆慌忙从卫生间窜了出来,水龙头顶部直接炸出一个洞,呲呲的冒着白气喷着水,赶忙关水断电,好在有惊无险,可怜的水龙头...

拆完了,得到几只金灿灿的黄铜小圈圈,还有一根紫铜空心小棒棒~

网友:
花洒头关水了,但电热部分还在持续加热导致温度压力不断升高。

网友:
小心触电,安全第一

网友:
电热水龙头好像就没有长命的

网友A:
这玩意功率也没有小的啊

网友:
热的快炸了

网友:
这用料可以的

网友B:
有可能是进水受潮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进水受潮短路了

不是的,楼上猴哥说的是正确原因

网友:
我家379买的统帅40L热水器,就当大厨宝用,才1500W,单用一个龙头,所以水温也不用调很高,一天一度电就够了。机械温控的,构造简单,故障率低,维修成本也低。内胆保八年,漏了管换新机。

网友:
都是发热器坏了,冬天还蛮好用的。

网友:
这种本身就寿命不长的。感觉总不太安全。

网友:
这种就不应该配花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功率也没有小的啊

好像3000w左右,或者更高一点

网友:
这个没看到温度显示部分,湿度保险没起到作用?

网友:
小心触电,有点怕怕

网友:
构造简单,故障率低

网友:
这玩意没有专用工具不好拆,锣丝都在里面

网友:
结构简单 但不安全 就怕漏电!

网友:
感觉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