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漏电流选哪款钳形表

楼主(2025-04-21):
买过210e。胜利6019c。抗干扰能力太差,恳请不会修大神推荐谢谢

楼主:
家庭环境漏电流数值都乱蹦。数值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楼主:
平常用测量家庭漏电,漏电流检测

网友A:
主要看漏电流大小了,如果只有ma级,估计都不行吧

网友:
必须是漏电流专用钳表,靠谱

网友B:
给你找了几个!这几个,我只用过滨江这个。其它几个没用过,滨江这个只能测交流电流,没有其它功能。另外几个看着功能挺强大,但是,我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漏电流大小了,如果只有ma级,估计都不行吧

家庭级就是0-3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几个!这几个,我只用过滨江这个。其它几个没用过,滨江这个只能测交流电流,没有其它功能。另外几 ...

谢谢。也在关注滨江这块BM2060.

楼主:
滨江这块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
不要对这种小电流测量精度抱太大希望,以前用是德的6万一个的电流探头测小电流,线摆的位置不同、旁边干扰不同,结果大不相同。如果是固定位置测量,最好按要求穿线在钳子中心,这样测量重复性会好一些。

网友:
普通能测MA的就行 串安规电容测漏电 C*0.072  0.1uf=7ma  0.33uf=23ma  0.47uf=33ma

网友:
买个好点的漏电保护器行不行?没有漏电跳闸说明线路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滨江这块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又准又稳

网友:
我也看看哪个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