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给大伙拆个华帝JS4-12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5-04-21):
这是2023年买的华帝燃气热水器,
价格900元,属于华帝的低端产品。

大品牌做工还是说得过去的,

卧槽,发现一个蜂窝包,草。

估计就是从底部的三个孔跑上来的。

燃气热水器的恒温就是靠调节火力大小来实现的。
出水温度探头感觉温度高了就减小火力,
感觉温度低了就提高火力。
分段阀的出现,是为了夏季不需要火排全开,最小火力都会导致出水温度过高,
从而靠它来关闭一部分火排来降低热量。现在出的最小单排点火,夏季非常节能。
以前的机器只有一个分段阀,
现在出的机器有3个分段阀,叫3分段或者4分段,节能省气,恒温效果更好。

出水温度探头。

以前的风机都是定频机,不管火力大小都是一个劲的呼呼吸气。
这玩意虽然是个低端机,平时使用恒温效果还行,
有个问题就是关水打泡沫再开水,开始水温就会偏高。
现在出的机器带有混水通道和水伺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买热水器送蜂窝

网友A:
条件允许还是太阳能省

网友:
好新感觉没用过

网友:
  水箱舍得下料  ,整体做工不如海尔 ……

网友:
性价比越来越高!以旧换新又有理由了!

网友:
热水器里面居然还有蜂窝

网友:
好像基本都是这种结构和布局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嗯,华帝的确实不错。

网友:
4000元买了华帝的16升热水器,刚过保修期就发现按键板失灵,

网友:
热水器是燃气的安全还是电的安全啊?家里一台用了10年的海尔热水器,上次打算自己清洗一下内胆发现没有排污口就没拆了。

网友:
蜂窝是什么情况  哈哈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

网友:
不拆的话以后还可以弄蜂蜜吃。

网友:
华帝JS4-12燃气热水器用料很一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允许还是太阳能省

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用了20年了,还在继续

网友:
蜜蜂被烫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