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坛友,鼠标光电传感器内部脏了,有什么办法清理?

楼主(2025-04-21):
鼠标左键不行了,点击不起作用。滚轮也不行了滑动时会回弹。这都是老毛病了,微动拆开打磨,滚轮里面喷WD40,就能解决问题。现在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出现了,鼠标指针一卡一卡的,走不动,拆装两次直接不会走了,偶尔会走也是快速飞到右上角卡死。我判断是打WD40的时候进到光电传感器内部了,请问这个内部怎么清洗?空压机的压缩空气可以吗?或者是注射器对着针眼射酒精?或者射纯净水?射完烘干?

TB搜不到同型号的光电传感器,只有外观相同的,我感觉型号也是相同,而且我找了一家,评论区也有人说他修的是雷柏鼠标,不过跟我的鼠标总成型号不一样,但是也可以做参考,大概率光电传感器型号是相同的。

刚拍了,专门让老板先不发货,我把这个旧的死马当做活马医,医死了再买新的

网友A:
3.8一个太贵了,这玩意都是通用的,随便买一个焊上就行,注意有线的跟无线的不一样,无线的耐压大概2.1-3.6V,有线的耐压高一些...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
传感器底部那个盖子可以打开

网友B:
注射器打酒精冲洗。有冲牙器也可以试试,压力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一个太贵了,这玩意都是通用的,随便买一个焊上就行,注意有线的跟无线的不一样,无线的耐压大概2.1-3. ...

材料费3.8,运费4块,总成本不低呢。通用的前提应该是要外观一样,我拆了一个联想的,虽然也是8脚,但是光电进光孔的位置不一样,那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射器打酒精冲洗。有冲牙器也可以试试,压力越大越好

感谢坛友的点子,我有有冲牙器,怎么就没想到它呢?马上开始“医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费3.8,运费4块,总成本不低呢。通用的前提应该是要外观一样,我拆了一个联想的,虽然也是8脚,但是 ...
DIP8都是通用的,你搜“鼠标传感器”,这价说实话可以去买个无线鼠标了,毕竟那些券后就几块钱

网友C:
没清洗过这玩意,我感觉用超声波清洗机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8都是通用的,你搜“鼠标传感器”,这价说实话可以去买个无线鼠标了,毕竟那些券后就几块钱

感谢海盗坛友热心帮助,你发的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用,因为在他介绍页面看不到它的另外一面外观什么样。坛友可以仔细看下我的鼠标传感器,两边的脚不是左右对齐的,左右两边有点上下错位。而且进光的孔,也不是在传感器正中心。我找的那个有邮费的那家,外观跟我的是一样的。我拆的另外一个联想鼠标,左右两排脚是对齐的,进光孔在中间,和你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清洗过这玩意,我感觉用超声波清洗机应该可以的吧?

还是坛友人多力量大,这个办法也是不错,不过需要去到眼镜店求助店员,我大蒜先用上面坛友说的冲牙器试试。用冲牙器也遇到一个问题:家里现在连酒精也没有了。净水洗出来的水质倒是还可以,不行就先用净水器试试。
而且我还想先把wd40喷在塑料膜上,看用清水能不能冲掉,冲不掉的话加点洗洁精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盗坛友热心帮助,你发的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用,因为在他介绍页面看不到它的另外一面外观什么样。坛 ...

我换过,确定孔位一样的,或者你出邮费送你一个,保证有用,脚向上向下的都有:

网友:
海鲜市场掏个剪线的也不贵,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确定孔位一样的,或者你出邮费送你一个,保证有用,脚向上向下的都有:

...

看了评论区的图,它确实是两排脚错位的,马上就退了带邮费的那个,换这个买了,再次感谢坛友热心帮助,甚至您还要免费送我一个,真的是很感动。我已经下单了你帮我找的这家了,他们专业卖家,可以包邮,我用了特价版红包之后实付款2.29元,这样算是最优解了。

网友D:
先拆焊下来,然后把盖子打开。
小心的用无水酒精擦一下就行了。
安装回去要紧贴PCB否则聚焦不好。

目前无线鼠标价位没必要维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评论区的图,它确实是两排脚错位的,马上就退了带邮费的那个,换这个买了,再次感谢坛友热心帮助,甚 ...

富勒M65无线鼠标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看起来我这个就是32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拆焊下来,然后把盖子打开。
小心的用无水酒精擦一下就行了。
安装回去要紧贴PCB否则聚焦不好。

看起来盖子打开的难度很大,它应该是用超声波封装过了,我已经用楼上坛友的方法试了,用冲牙器,不过我家里没有酒精,用的是纯净水。已经冲完了,现在正在用吹风机烘干

网友:
酒精,软毛刷,吹气泡。

网友:
酒精+超声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盗坛友热心帮助,你发的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用,因为在他介绍页面看不到它的另外一面外观什么样。坛 ...

这种8脚的都是错开的。两边对齐的一般都是低端的单芯片解决方案,10脚或12脚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起来盖子打开的难度很大,它应该是用超声波封装过了,我已经用楼上坛友的方法试了,用冲牙器,不过我家 ...

告诉大家一个最新消息,水冲已经失败了,后面就等到货换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