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5v铣床加XY轴光栅

楼主(2025-04-21):
直接看图说话,本着最小侵入,改动量最小化进行安装。
X轴有安装槽很容易安装,Y轴稍微困难些,使用3D打印几个结构件,2边夹紧安装好了Y轴。整体效果见图一,感觉还不错。

网友A:
无前因,也无后果,简单几句话加几张图片看的云是雾里的!描述一下你的小铣床吧,那个表上的三排数是三个轴的坐标么?我也准备做个白菜铣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前因,也无后果,简单几句话加几张图片看的云是雾里的!

前因新买的铣床,厂家加装光栅尺要1.5k。后果自己安装花费500.

网友:
Z轴换磁珊尺吧。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光栅能不能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栅能不能闭环?

不能,光栅尺只负责输出不负责反馈

网友:
这是要大干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因新买的铣床,厂家加装光栅尺要1.5k。后果自己安装花费500.

三组光珊尺500元以内?这活确实是白菜价啊

网友:
改成了数显铣床

网友:
当年玩模型论坛时口水这货很久,直到金盆洗手。

网友:
这个Z轴不是自带数显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因新买的铣床,厂家加装光栅尺要1.5k。后果自己安装花费500.

原来如此,那个表上三排数就是三个轴的坐标数呗?这就好比是普通卡尺和数显卡尺呗?三轴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我也正准备做个白菜型的钻铣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那个表上三排数就是三个轴的坐标数呗?这就好比是普通卡尺和数显卡尺呗?三轴是自动的还是手动 ...

没有看见走刀箱,应该是全手动

网友:
这些高级的工具没有玩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见走刀箱,应该是全手动

这种小铣床用大点的同步电机或伺服电机直接联丝杆就行,用不到走刀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铣床用大点的同步电机或伺服电机直接联丝杆就行,用不到走刀箱。 ...

不管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还是伺服电机,一般都要减速箱,直联的我没见过。燕尾轨+梯形丝杆,阻力不小。

网友:
我都想加个便宜的数显的卡尺,虽然看着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