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1630边缘路由器改散热

楼主(2025-04-21):
直接上图

网友:
这风扇一开,温度根本搞不起来。

网友:
这样容易感冒

网友:
黑烟囱啊,白风扇没有也搞个透明的啊

网友:
太难看了吧~

网友:
这么大太暴力了,弄个直径4-5cm的小风扇就行...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个直径太大了,弄个白色直径小点的也够用又好看。

网友:
可以上,就是不太好看啊

网友:
感觉风扇太大了,有些暴力啊,再小些白色的好看些

网友:
边缘路由?长见识了

网友:
没这么严重吧,真是夸张!

楼主:
风扇可以调速的

网友:
这散热效果肯定很好

网友:
简单 直接  暴力   买个超薄的  内置即可

网友:
它说它很热了吗?还是你以为的很热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粗暴了点

网友:
中兴没这么大发热量吧

改的太简单粗暴了

网友:
有薄风扇,那个就行,这个有点不美观。

网友:
直接从底下吹就可以了,这样有点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