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金属打铃小闹钟

楼主(2025-04-21):
和石英手表一样,
也是老人的。
也许等我们老了,
小辈也会笑我们玩的跟不上时代。

金属壳,能打铃,用一颗五号电池

老人从床上摔地下,玻璃碎了,
手头没有玻璃,而且也想换个不碎的镜面。
亚克力板嫌厚,那种包装透明塑料壳又嫌薄。

看13香的倍思手机壳正合适,边框一圈是软胶,背板是PC

用白纸先剪了个样,
试过ok再剪PC板
剪之前先用刀划出刻痕防裂

换镜面得把闹钟完全拆开
正好打开看看内部结构

石英扫描机芯平平无奇,
但打铃机构属实惊到我了,
原以为是类似电推子的电磁铁吸附
没想到是只130玩具电机,带动偏心块拨拉摆锤

还有那个背光,居然不用LED,而是氖泡。
1.5V驱动起来真是微亮,也许这就是睡眠友好设计吧。
最后装回去,完整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于背光的氖泡不是要60V以上才能点亮吗?

1.5v微亮,非常微弱的灯光

网友B:
这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网友C:
看图片还以为是机械的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不开闹钟的话用一年没问题,
开了闹钟就看每次电机响多久才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还以为是机械的闹钟

9块9包邮的机械真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9块9包邮的机械真做不出来

+1,机械的怕是至少5-10倍的价格...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D:
手机壳剪不会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壳剪不会裂吗

用的凯夫拉剪刀(带齿),剪之前也在PC板上划过刻线,没裂

网友:
这个时间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就不准了

网友:
这种质量很好,我买过5个了,铃声超级大!

网友:
用品牌高功率碱性电池,一天1次铃,可管好几年;这玩意准时得很,2年误差都不超一分钟还静音,15年前买的,还在默默奉献

网友E:
这个大闹钟呀!!!

网友:
还没见过用马达金属打铃小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大闹钟呀!!!

我以为挺小的,镜面宽度才和手机一样

网友A:
那个用于背光的氖泡不是要60V以上才能点亮吗?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老式闹钟都是机械的,想不到也电子化了。背光颜色舒服,比LED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