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指点电源ICL7106/7107表头量程切换问题

楼主(2025-04-21):
以前买过一线性可调电源30V3A,电压电流表头方案为ICL7107,电流最大显示3.00A,没有毫安显示,一直想改个小电流档能精确到1mA?(即1A之内可显示999mA(只有3个数码管))
确实有其它型号可调电源自带高低档电流切换按钮的。
我虽然手里有几块万用表,偶尔也拆弄弄,但是对万用表方案、原理并不太懂,所以来这里寻求大家帮助,以下是我根据芯片手册测得的几个数据,请大家指点一下怎样来改!谢谢

限流板输出的检流信号:0~0.488v左右
测量ICL7107:
参考电压:35--36:1.019V
信号输入:30--31:0~0.280V

网友:
我的做法是把这表头拿掉,左边装一个电压表,右边装一个电流表,一个表几块钱。不想破坏原来线路也可以搞外接一个

网友:
要增加小电流档改动不少。
主要改动如下
输入增加直通和1/10分压切换
表头基准电压改为0.1v
相应的修改积分电路

网友:
换个表头算了没几钱。

网友A:
显示板上有一个数码管的空位,还有mA的空位,应该是可以把mA显示弄出来的。
下面这个帖子是我改的乐达LP3005D电源,增加了mA显示,看看能不能给你提供一点思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480&fromuid=1728577

网友B:
用经典电路做了一个7107的电流表,不测电流的时候显示0,很稳定,但一接入电路测量,数值尾数就一直跳变,有时候倒数第二位也跟着跳,一点都不稳定,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ICL7107实现不了楼主所需的功能,因该芯片是3位半的A/D转换,其第1位仅能显示0和1,故在此第1位显示被取消了,只显示后3位的内容,从板上能看出第1位数码管是空位,那只是为10A的电流表所留。若实在想满足自己的愿望,建议用4位显示(不含符号位,且第1位显示能大于2)的5A电流表头替换原表头,并对相应的电路和元件做出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L7107实现不了楼主所需的功能,因该芯片是3位半的A/D转换,其第1位仅能显示0和1,故在此第1位显示被取消 ...

我说的是手动切换量程,这个ic肯定是可以的(只有后三数码管,1A内切手动换为999ma量程,超过1A时手动切换至9.99A量程)
只不过要改些电路,楼上@兰草 兄提供的经验应该是会有所帮助,只不过精华贴我现在还没够格去学习,加上最近没有时间,所以以后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经典电路做了一个7107的电流表,不测电流的时候显示0,很稳定,但一接入电路测量,数值尾数就一直跳变, ...

我也不怎么懂,感觉是不是大家说的所谓的积分电容不太好呢,期待有大神答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板上有一个数码管的空位,还有mA的空位,应该是可以把mA显示弄出来的。
下面这个帖子是我改的乐达LP300 ...

应该和你这个差不多,不过我现在学习不了,以后回来看,感谢!

网友:
测一下35-36脚的基准电压,
如果是100mv,那说明这个表头是满量程200mv的,只要改变输入到30,31脚的分压电阻就可以改档位了。
如果是1v,那说明这个表头是满量程2v的,改电压档也是改分压电阻就行,改电流表头就不行了,因为电流检测电阻上的压降达不到2v。
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原表头改成满量程200mv,然后再改成其他档位就方便了。

网友(2025-08-06):
简单的改小电流档精确到1mA有点难。

网友:
7107AD芯片的检测电压100mV,也就是电流检测电阻是0.1Ω=2A,0.01Ω=20A等,以次类推,用开关或继电器切换检流电阻就可以调整档位了,也可以串联,比如20A档2A档就是0.01Ω+0.09Ω=0.1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手动切换量程,这个ic肯定是可以的(只有后三数码管,1A内切手动换为999ma量程,超过1A时手动切 ...

表头不要动,否则校准困难。
顺着输入端,找到原来的分流电阻。
原来的分流电阻不动!
切断连接线,为了切换到0——999mA档,加一个大电流开关。开关电流要大,质量要好!
(如果是小电流表头增大电流档就不要切断,直接并)。
另加一个分流电阻,稳定性就看分流电阻的质量啦!
同时,改动小数点显示位置,与上面的档位开关同步。
为难的是单位“A”或“mA”没法显示了。
量程校准:自己慢慢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