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R用着突然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22):
华附学校音乐赖老师家的苹果XR,说用着用着突然关机就不开机了

拿到机后测试确实不开机,也不充电,拆开惊呆了,内部这样子的糟糕,这就是外面多数维修店的一个现状

为何换个屏幕不把保护胶纸撕掉,屏幕上可是有石墨烯散热纸的

miniware高精度数字电源,上电主板,有1A的电流,明显是有短路了

保护好面容组件,拆下主板

主板侧面居然有CPU上的黑色散热凝胶,后来经了解到此机曾经返厂维修过

热成像仪检测下,发热位置一下就呈现了,在CPU屏蔽盖边缘,一定是内部有零件短路

快克861风枪拆下屏蔽罩

清洗干净后再上热成像仪,发热点更明显了,位置是顶部扬声器放大器IC高热

来个特写,IC上面花花的,声明不是我搞花的,用泡棉洗干净后就这样了,因为此机有返厂维修过,且有溢出散热凝胶,推测是工厂维修搞花了

听筒扬声器放大器IC发热,
并不一定是它损坏,因为上电是电池端,得进一步核实,万用表先挨个测试下周边电容,发现某路有短路了

短路的网络是放大器的升压滤波端

于是在此短路的网络直接上低压电用热成像仪检测,发现电容C5021发高热,忘记拍照,可以仔细观察下上图,那颗电容右端有冒出一点小锡珠,拆下C5021电容进行测试,阻值恢复正常,因电容在CPU旁边,为避免CPU爆锡短路用高温快拆方式撬掉的,飞走了,无法有测试坏电容的图

显微镜下看看

单板上电,不大电流了

单板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开机啦

CPU再涂上一点散热凝胶

焊回屏蔽罩,清洗干净

装好板对板连接器上的泡棉后,主板装回机壳内,屏幕上的保护胶纸撕掉了,恢复正常散热

内部稍作清洁,已经是相对可以清洁到的最干净程度了

开机进入系统,从型号可以看出是官换主板,N开头的,证实了此机确实返厂维修过

完美修复苹果XR不开机

END

网友:
又是深夜修机,师傅注意身体。

网友:
一颗小锡珠引发的短路故障?

网友:
xr 又复活了,还能再战三年

网友A:
冒出的锡珠是电容高温融化的?

网友:
维修不错,那个电容不用补吗

网友:
怀旧的手机, 能抠电容的苹果机不多了。

网友:
修电子产品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虽然我没有看懂,但我看出了修手机你是认真的高手!

网友:
有热成像仪就是好,能很快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B:
显示字体挺大的。

网友:
低压贴片元器件的质量堪忧啊!

网友:
不知道电容短路具体是如何测量的, 这东西在电板上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怎么就能知道这个短路呢?为什么是它而不是其他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字体挺大的。

老人用的,当然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出的锡珠是电容高温融化的?

对头!!!!!

网友C:
楼主老哥好,我这里有台坏的mini5,请问您那里收吗?
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7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哥好,我这里有台坏的mini5,请问您那里收吗?
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726-1-1 ...

修,不收
!!!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不收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热成像仪立大功,简化定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