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怎么降低4056的截止电压到4伏左右

楼主(2025-04-22):
最近改装了石英钟,用锂电池供电,但是想长期插着电源使用,但是长期插电对电池不好,因为充的太满电池容易问题,所以请教论坛大神,怎么降低充电截止电压到4伏或者3.8伏左右呢,有懂的没,有没有详细步骤,目前有坛友说用肖特基二极管ss14串联到输出端,但是没什么效果,测试了3天了,可能是我哪里没有接对,哪位大神有实测经验,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改超级电容会不会更耐用更简单

网友:
如果长期插电,是否可以找个可以输出1.5V的电源呢?

网友:
这类东西所谓的转灯,一般都是通过识别电流吧,虽然看起来是达到4.2V转灯了,但也是通过检测一定的电流值来决定转灯的,不过电池这东西,电量升高,电流就会降低,所以我感觉串二极管不行,得通过调整4056的检流电阻就能达到调整转灯时的电量。不过你这个是带保护板的,也没看到4056的检流电阻,估计得看保护板线路原理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不了,芯片内部决定的

网友A:
你都插电了,就把电池去掉呗。而且那么大的电池。充一次电够用好几年吧?为啥要插电用?奇奇怪怪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插电了,就把电池去掉呗。而且那么大的电池。充一次电够用好几年吧?为啥要插电用?奇奇怪怪的需求。 ...

电池是用来备用的……主要是我想折腾着玩,达到理想状态

网友:
用那种32650的充电器呢。或者改下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用来备用的……主要是我想折腾着玩,达到理想状态

直接把充电器改成想要的输出电压还更容易些!另外锂电想要长寿得保持半电也就是3.7V的电压!

网友:
一个石英钟
搞这么复杂
改晶振可以理解
为了走时准确
改插电不可理解
插电电源适配器的功耗
都狗买节南孚了

网友:
应该是设计固定值

网友:
一年两节南孚电池就够了,搞这种费时费力费钱。

网友B:
想折腾着玩,还不如改太阳能充电呢,ETC里的那种,一直想折腾的

网友:
改成太阳能加电容的效果更好

网友:
乐在其中,折腾不止

网友:
像楼上说的,都长期插电还要什么电池。想要的话不如用法拉电容代替。

网友:
感觉有点费电呢...如果充电不想串联SS34之类可以考虑增加串联一个2NPN管组成的电子开关,用3.3V稳压管取样到NPN管关闭NPN功率管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折腾着玩,还不如改太阳能充电呢,ETC里的那种,一直想折腾的

+1    拆ETC得到几枚超级电容,就是没有小块光伏板,也不知道那小电容容量够不够。

网友:
石英钟,表盘面积还是够大的,在是有适合大小的光伏板换上,加个超级电容,理论上可以不用电池了。

网友:
这种行不行?有大佬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