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明纬350-27改可调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5-04-22):
明纬350-27改的可调电源坏了,想着自己修下,上电有个4伏多的电压显示,马上就降为0伏,300伏正常,494芯电12脚供电正常,5V也正常,其它原件也都测了,494也换了还是原样,实在找不到原因

网友:
感觉需要查输出部分,还有反馈部分电路

网友:
查反馈,又感觉像辅助电源的问题,最好查一下波形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把可调电阻用电阻替换,

网友:
别急,边学边修,一块一块的查,

网友A:
测量下1-2脚电压,再测量下4-5-6脚电压.

网友B:
论坛搜索下,相关的帖子应该不少,我有个120w的494,正在考虑要不要改个0-30v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搜索下,相关的帖子应该不少,我有个120w的494,正在考虑要不要改个0-30v练练手 ...

改是好改,修就不好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1-2脚电压,再测量下4-5-6脚电压.

4脚无电压

网友:
次级还有电压,问题不大,主要查次级部分,包括保护电路

网友:
查一下驱动三极管

网友C:
修好了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就是高手

对高手也是练出来的

网友:
把电路图描出来,逐极查找,总能找到原因

网友:
你把494工作原理摸清楚就能找到故障位。

网友D:
给494用 外接电源16V 试试,然后看看是否有输出波纹,示波器显示正常,就往后边推动管 和 功率管附件原件,测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494用 外接电源16V 试试,然后看看是否有输出波纹,示波器显示正常,就往后边推动管 和 功率管附件原件, ...

修个电源还要示波器,这搞大了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DU1Mzg2OQ==&mid=2247544872&idx=1&sn=472e9a3e44ba3d8baabd74d24c88fc62&scene=21&subscene=10000&sessionid=1745944346&clicktime=1745944503&enterid=1745944503&ascene=3&fasttmpl_type=0&fasttmpl_fullversion=7710472-zh_CN-zip&fasttmpl_flag=0&realreporttime=1745944503757#wechat_redirect
看下改装原理介绍吧,对你可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