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再拆一个丽声机芯

楼主(2025-04-22):
拆一个丽声报时机芯,看看做工怎么样,下次拆一个东华石英钟机芯

网友:
还是邦定的方形硬芯不算牛屎

网友:
锁止机构是机械锁止还是断电 没看明白

网友:
方形邦定芯片比圆形邦定芯片好吗?

网友:
这种形式的芯片很少见。

网友:
很不错的机芯。

网友:
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家的挂钟 也是这个牌子的。买的不便宜 确实设计也简单大方。三百多块钱。

网友:
线圈用料好,带锁止机构少见。

网友:
驱动齿轮什么看这么舒服呢

网友:
国货精品,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晶振是核心技术所在吧?

网友:
我家里一个使用这类机芯的表很奇怪,温度大就不走,换电池什么都没用,要么用电吹风吹一会儿,要么等湿度降下去,它自动恢复走动。
只有温度会让它不走,温度倒是没有影响。

网友A:
钟表机芯里面的线圈越大越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钟表机芯里面的线圈越大越费电

错了,是越大越省电。

网友:
准确度如何?

网友:
准不准是不是全看那颗晶振?家里有一个电子床头钟,一年会快30秒左右

网友:
拆了用来发帖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