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多多美创可调电源拆解并改造(MCH-K305DS)

楼主(2025-04-22):
85块入手,拆开发现里面有三块电路板,大的电路板应该是之前型号的直接拿来用的,本身已经有调压调流的功能了,可以看到后面的电位器插线槽已经短接了,就差电位器和表头了。另外两块电路板是dc-dc降压板和数控板,搞不清楚为什么厂家不重新设计单独的定压的电源板,这样能省很多料。
下面来说一下,到手之后的问题,首先就是风扇狂转,不温控,然后就是待机空载功耗高,达到12瓦,输出电容那里特别热,拆机通电空载一会都能感觉冒烟(风扇我当时没接),还有最高电压只能调到32伏。研究了一晚上,目前所有问题已经都解决了,待机空载高发热高是因为负载电阻太多了,用了6个1000欧的并联,,因为电压是32伏,通过欧母定律算出单个负载电阻的功耗就达到一瓦,全部拆掉,能省出六瓦的功耗,但是厂家设计负载电阻肯定有道理,我就用拆掉的三个串联,也就是3k,这样在空载功耗只剩下六瓦了,然后也不热了。
然后就是温控风扇,可以发现后面的温度接口已经短接了,直接去掉短接电阻,接到整流二极管上面有预留的温控二极管,估计是个4148玻璃管,以前固测的电源也是用的这个当温控,这样开机风扇只会转一下就不转了,然后为了测试通电我用打火机烤了一下那里风扇立马就转起来了,改装成功。电压只能到32伏,是因为总输入电压也只有32伏,可以调节下面那个电位器vrv,可以调到37v 是控制最大电压的,另外vra应该是最大电流,控制板本身最大限制5a,这个就不用调了。
改装完毕。

网友A:
液晶显示电源板上面的IC有明显焊接痕迹,这做工也太差了。

网友:
楼主是看上这大屏了吧

网友:
做工一般,但挺便宜的

网友:
我擦,助焊剂都不洗一哈?

网友B:
负载电阻拆掉的话很容易造成电源不稳定

网友:
液晶显示屏驱动板IC维修过,焊工比我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电源板上面的IC有明显焊接痕迹,这做工也太差了。

这个型号的感觉是测试产品,应该没量产,很多人工焊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阻拆掉的话很容易造成电源不稳定

对比同品牌其他型号,还有固测的电源,负载电阻都没有这么大,设计不合理,发热非常严重,电容都烫手,改之前只发现电容很烫还以为是电容坏了

网友:
居然不洗助焊剂差评了

网友:
挺好,85块挺好

网友:
85可以了,我买了一个学生电源,也够用了,哈哈

网友:
厉害 找出设计的不合理,可以没看到改动地方。

网友:
做工不咋地啊

网友:
看外表挺不错的,但是里面就有点想象不到了

网友:
有一台线性的,好多年都没开机了,主要现在手边DIY了已经简易可调电源,体积小,用着方便。

网友:
这电源挺漂亮,漂亮到面板的表上了,好看。

网友:
我觉得不错,我喜欢这种显示屏很耐用,不像那种OLED的屏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