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联TL-SG2016D 能看到端口对应的IP地址吗

楼主(2025-04-22):
所有选项都翻遍了。

找不到。有没有其他方法能看到呢

网友A:
你想要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信息?

IP地址

网友:
VLAN菜单里查看一下

网友:
这是二层机 看不到对端IP地址

网友B:
能进控制台吗?
命令行应该可以看到mac地址, 再比对以下i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进控制台吗?
命令行应该可以看到mac地址, 再比对以下ip即可

请问怎么进去控制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进去控制台呢

先 试试telnet

网友C:
二层交换里面有个MAC地址搜索,能查到设备MAC对应的端口。只要能知道MAC对应的IP就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层交换里面有个MAC地址搜索,能查到设备MAC对应的端口。只要能知道MAC对应的IP就能知道了。 ...

有这个功能,只能知道mac在哪个口,不能查到对应什么ip.要知道是什么ip得去路由器找。

网友:
这个交换机只是简单的web二层管理交换机,没有CLI,也不是三层,看不到对方的IP地址

网友:
看不到,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