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不通电的爱华磁带播放机:AIWA TX456

楼主(2025-04-22):
今年初,看到一台不通电的爱华磁带机TX456,18元,外观爱不释手,决定大干一场,连同不通电的19元SONY 便携式CD机一起要了!

磁带机看着还真不错,有频率显示,听说搜索很快。不通电大概率是电源不通,电容枯竭失效了,开始绘制电容分布图和高度、容量等参数,总共才10枚,于是下单全部更换品牌电容。
换好电容用表测电源接口,最后发现是磁带、收音机开关不通,导致不通电,拆下清洗,发现正常了,但是有一个问题,音色开关有杂音,不好换,只能清洗,磁带没有问题,调整磁头方位角后正常了。但收音机有严重的电源声干扰……

于是漫长的查找---------------------
拆掉调谐线圈、短路等等,均没有效果!一度怀疑是磁带兼功放芯片有问题,但查来查去一无所获,电源声依然有!不管了,换上锂电池和充电电路,接一颗4007,开始听磁带,很安静,效果不错,可惜杜比芯片没有焊上。有一次发现按压背面,电源声消失。难道是电路板有裂纹??反复拆开检查,没有发现……只好用热熔胶垫一下,还可以,但终究不是办法啊!

昨天开机,拨弄开关,突然杂音消失,开关接地不良??果不其然,就是开关接地虚焊!焊上就安静了!唉,这点小问题忙活1-2个月

网友:
好多密密麻麻的零件,谢谢分享!

网友:
当年的大牌之一

网友:
电容不好买,也不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机子是真的长寿

网友:
老古董了,只能收藏怀旧,现在谁还用这个听音乐。

网友:
当年买不起的好东西

网友:
飞轮全塑料?

网友:
哪个开关接地不良?标注一下更好。

网友:
换成钽电容,一劳永逸,日系产品的美系的差距

网友:
好东西呀,过去都只有看看的份

网友: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磁带机打理完美确实不容易,涉及诸多细节。

网友:
真有个性,盘了好几个月

网友:
想当年第1次接触爱华机,找别人借来听的和楼主这款差不多,只不过不带收音机。就是听了这款以后,国产金业牌的都变成了狗屎,再也不想碰国货,后来花巨资买了一台电控爱华机(下图)

网友:
这样的机器原先也有一个
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基本都是电容问题
开关老化

网友:
好宝贝,很好玩的。

网友:
不错,有磁带可以听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不亦乐乎。。。

网友:
当年买不起,如今还是买不起,只能是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