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机电源风扇转速太高声音有点大

楼主(2025-04-22):
图就不发了。台式机的电源风扇声音有点大。不是异响,就是风扇转速太高。呼呼的响。准备加电阻啥的给他降降转速。各位牛逼吊炸天的老哥,有什么方案吗。风扇是12V的。

网友A:
有调速模块啊,几元钱买一个,加上就行了。

网友B:
速度越大越好啊 证明效率很高。  清洁一下扇叶边缘。 加注一下润滑油 再看一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调速模块啊,几元钱买一个,加上就行了。

可是我看电源里就俩根线,
网上买的都是四根线的,就对接红和黑能用不

网友:
看电源的电压了,,有5V和12V的,如果是5V带12V的风扇应该是静音的。一般电源扇热风扇没见过5V的风扇,基本都是12V的。。如果是12V的电压带12V的风扇,觉得风燥大就换静音风扇,800-1300转的。或者减压线直接降压到5V,,而且12V风扇需要支持低压启动。。。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以前给电脑电源风扇串联了一个大功率的58欧姆电阻电压好像下降到9伏左右,转速和噪音也明显降低但是串联的电阻会发热,后来发现里面有烧焦的味道现在换了一个台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越大越好啊 证明效率很高。  清洁一下扇叶边缘。 加注一下润滑油 再看一看效果。 ...

清洁过了。转的飞快,风声呼呼的。。。。。。放桌子地下都能听见。

网友:
电源风扇(非故障)响的,都是小风扇,因为12cm风扇转速低于1200没什么声音。换句话说,老电源就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洁过了。转的飞快,风声呼呼的。。。。。。放桌子地下都能听见。

那么就是说 是风声引起的。不是风扇本身故障引起的。

网友:
增加三端稳压器,7805、7806、7809……

网友:
优先在主板你找调速的地方,不是老掉牙的主板都可以风扇调速的。
实在不行,考虑改线把风扇原本12V供电改接主板5V,能大幅度降低噪音,降低风速。
最后的办法,串联大功率电阻。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老的平台,主板BIOS里面就可以给各个风扇高速。
我这个10多年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电源里就俩根线,
网上买的都是四根线的,就对接红和黑能用不

10块左右的模块,用单片机的,输出是MOS管,2线都可以用

网友:
串二极管降压也行,一个降0.7V左右

网友:
干脆换风扇吧,接电阻也行,但是风扇效率会下降啊

网友:
换风扇方便

网友:
换个三针风扇,然后在主板里设置静音模式

网友:
你要先搞清楚风扇为啥会转得飞快,会特别响?就比喻,你肚子疼,去看医生,医生看都不看就给你开了一付安胎药

网友:
你是电源风扇转速高啊,你先看看你那个电源出风口出的是热风还是冷风吧,如果是热风,那就电源温度高或者机箱里面温度高,再排查。
如果排查是电源温度高导致出热风那你还是换电源吧
如果是机箱内部,比如处理器显卡之类发热导致电源口出热风,那就在机箱上找到合适的风路添加机箱风扇,有可能电源风扇转速下来,再就可以适当加电阻或者两极管或者降压模块

当初我用的一个电脑就是开机一会儿温度就上来,呼呼机箱后面吹热风,机箱上加了个单独的散热风扇声音就下来了
那是P4 630的处理器加什么显卡啊记不清楚了,反正都是发热大户。

现在用的工作站也是发热挺大的, 在桌子下面冬天可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