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30HIV开关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5-04-22):
短接启动线

改变压器次级

换肖特基整流滤波电容

肖特基原来两个,现在换成了一个
改两颗取样电阻

这颗改成91 K

这颗改成180K

LM358 6脚接10 K可调到地调电流
LM358 3脚接100 K可调中点,可调的一头接正5 V(2843 8脚)。可调另外一头接地。调压。还有断开LM358原3 /6脚外接电阻
改了个87.6 V 5 A

网友A:
变压器不是重新绕吧

网友B:
两个次级串起来?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是重新绕吧

不用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次级串起来?图不对。

对,图片上画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是重新绕吧

对,不用重绕变压品

网友:
感觉这种电源不适合改可调,

网友C:
大佬研究一下锦湖 75V 10A的 电源吧。带485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研究一下锦湖 75V 10A的 电源吧。带485协议的

我手上没有

网友D:
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怎么样

精度可以,我改来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次级串起来?图不对。

对串起来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研究出来这种改装的都是老手

楼主:
把这个电源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原来一匝,多加1匝原来是3 0左右保护,现在是15 A左右保护。改好的电源一定要先通220再插插头。

网友(2025-06-13):
我有两个类似的电源,一个开关管炸了,换新的,接电风扇狂转,没输出,亮故障灯。一个是管子都是好的,一样没有输出,接电风扇狂转,没输出,亮故障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电源,没找到相应电路图没敢下手,只是简单找到启动连接点,能启动各组输出电压正常,下次参考楼主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