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支招,雅迪 60V/13-29AH充电器如何调电压,想加一个可调,做成一个4...

楼主(2025-04-22):
请教大神支招。想加个可调电阻,做成一个48V-58V的可控充电器

网友:
改低电压的话一般要加12V辅助电源供电,要不就是改变压器线圈,而且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都比较麻烦而且稳定性差,不建议改,改造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都封胶了,不好拆吧?

网友:
抠出来不容易啊

网友A:
扣出来不然容易啊,我有个同款,想改成73v冲20串铁锂,不知如何下手,看到胶头疼,一不小心扣掉元件就麻烦了

网友:
最高75.1这么高,单个都超15v了

网友B:
找431的分压电阻,接电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431的分压电阻,接电位器试试

大哥,能给个图吗。这个芯片的哪个脚,还是哪个具体的位置

网友:
有个台铃一样的充电器35卖了

网友:
猜测光耦右下的三极管是431,改分压电阻可改电压

网友:
加个专用模块改可调简单

网友:
最近正学习开关电源,你这个胶太多,跑电路费劲,一般上下调不太大电压,通过计算改上拉电阻即可,有的双光耦还得看一下保护电压二级管型号,这样改后只是输出电压变了,如果还要充电,还得改转灯电压,计算合理的取样电阻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扣出来不然容易啊,我有个同款,想改成73v冲20串铁锂,不知如何下手,看到胶头疼,一不小心扣掉元件就麻烦 ...

不用改,铁锂有保护板,充满自动过压保护,就不充电了,我都是拿48v50AH的铅酸充电器充16串48v24ah的铁锂,充电器最高59v左右,电池充电一开始会拉低充电器电压,慢慢电压越来越高,保护板58.4v就过压保护了

网友:
而且你得专门校准,充电器充电电压,空载测试是一个电压,接通电池充电器电压会拉升1.1倍左右。我用60v铅酸充电器也可以正常给16串铁锂充电。16串铁锂满电时候大概50v,就相当于5块铅酸电池电量用完了,充电器电压也会拉低,慢慢回升,超过58.4v以后保护板过压保护,现在就相当于5块铅酸电池充到58v每节电压11.8v左右。

网友C:
拍清楚这个箭头指的431周围,应该有3个电阻上面标的是4位数字的,在那4个电阻上面随便并联一个100k可调电阻,记得可调电阻要调到100k,通电测试电压变化,要是升高就换另外的,要是降低就调整电位器到你想要的,把电位器固定到外壳上,不是0k不然会烧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铁锂有保护板,充满自动过压保护,就不充电了,我都是拿48v50AH的铅酸充电器充16串48v24ah的铁锂 ...

谢谢坛友指点,想把充电器电压和电池电压调一致,即使保护板失效,也不会超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指点,想把充电器电压和电池电压调一致,即使保护板失效,也不会超压。 ...

那你得慢慢试,铅酸充电器空载一个电压,充电一个电压,充电时候电压是慢慢上升到59伏左右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清楚这个箭头指的431周围,应该有3个电阻上面标的是4位数字的,在那4个电阻上面随便并联一个100k可调电阻 ...

大哥这个三极管是S9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