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将折腾进行到底!!从善如流,再改落地灯触控为遥控,V3.0版终于完成了!

楼主(2025-05-12):
前次不是给落地灯改了触摸调光控制(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477-1-1.html

大伙觉得还是遥控更方便,那偶就从善如流,将折腾进行到底!!!

在马老板家薅呀薅,没有找到12V的遥控双色驱动模块
只找到这种5V带单锂电池充电的触摸+遥控双色驱动模块

板子很小,遥控器的功能也很好识别

板子也比较简单,左侧是充电部分,右侧是控制部分

背面是插座,用不着都要拆掉

选的这种红外接收管,方便打孔凸出灯罩

看完板子,就开始折腾
先用美工刀切掉充电部分

再搭接5V LDO,以便使用12V电压,焊好红外接收管

才改好触摸的落地灯,又要被折腾了

灯槽尾部的不同色温灯条选择开关不需要了,拆掉

遥控板稍宽,磨掉1mm后背面粘上双面胶刚好可以放在灯槽空位,完美!

焊接好各线,通电测试,触摸没问题,遥控没反应
检查发现是低级错误——红外接收管焊反了

重新焊接后,遥控OK

色温控制正常

亮度调节均OK

顺便测下调光PWM的频率,大约为10K,反正人眼是感觉不到闪的

再测下驱动模块的静态电流,比之前的触摸模块大了不少

之前触摸模块上的弹簧拆下来加工一下

插在遥控模块触摸插座上,出线端再粘上个发泡PVC板做堵头

扣上打好孔的灯罩,遥控、触摸两不误

完工的样子

遥控完全正常,直接触摸也OK(点触开关和切换色温,长按调光),亮度也能保持
但是等偶打开电视按右键跳过广告的时候,怎么灯也跟着亮了?!测试一番,发现偶家创维电视机的遥控器左、右键能触发落地灯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用块黑胶带限制落地灯的接收范围才搞定

网友A:
是从恶如流吧,圆首阁下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C:
这个灯已经被老哥孽你好多回

网友:
发现创维电视机的遥控器左、右键能触发落地灯,真逗

网友:
生生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纵君虐我千百遍,我待君仍如初恋,来吧,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从恶如流吧,圆首阁下

对待人奸,就是要除恶务尽!

网友:
都3.0了厉害厉害

网友:
要是我 肯定放弃了

网友:
开个灯还要遥控器有点不理解了

网友:
顺便换高显色灯珠灯板,蓝光比例低于普通灯珠。

网友:
这个改装做的好,我也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嗯嗯,就是折腾

网友:
复杂度上来了

网友:
我就是买的这种5V低压的遥控板,带触摸调光,很便宜;我也做了两个这种遥控灯了,非常理想,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已经被老哥孽你好多回

哈哈哈,如果不坏的话,这是最后一次折腾它了

网友:
手工还是不错的
还有示波器
大神级别的

网友:
这小板子做得不错,切割后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