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尼康D70S忘记螺丝位置了,现在没法装

楼主(2025-04-22):
某鱼上100块购得,以为可以修复,也确实可以修复,只是维修习惯不好,忘记螺丝的位置了。发个帖子记录下

网友A:
在我心目中能修手表,相机,摄影机的都是心细高手

网友:
多就多了吧,能正常使用就不简单了。D70S 的通病是什么?

网友:
慢慢摸索,可以装好

网友:
这种情况就算边拆边拍照也会漏

网友:
慢慢实验吧

网友:
以前都是拆一个拍照片留存一下,不然复原不了

网友:
相机零部件比较多,拆修不易

网友:
忘了不要紧,记住粗牙拧塑料件,细牙拧金属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心目中能修手表,相机,摄影机的都是心细高手

会修任何东西的都是高手。
D70S当年出来的时候,也是把几乎同级或越级的佳能几台机器打压得够厉害。
不过最后都败给了手机,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

话说坛友拍照的背景好像是漓江?看着很眼熟的样子。。。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修任何东西的都是高手。
D70S当年出来的时候,也是把几乎同级或越级的佳能几台机器打压得够厉害。
不过 ...

坛友好眼力!就是广西桂林的漓江,以前去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

网友:
哈哈,多装几次,会成功的

网友:
这个螺丝肯定少不了

网友:
不是关键地方少上一条罗丝也出不了大问题,一个零件上也不是一条罗丝。

网友:
这都是精细活一般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C:
放大镜慢慢找螺丝,给不同粗细长度分类。万一少螺丝,可以网购一盒多规格螺丝套装。

网友:
问题不大
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镜慢慢找螺丝,给不同粗细长度分类。万一少螺丝,可以网购一盒多规格螺丝套装。 ...

一般都会多螺丝吧

网友:
最好是拆的时候拍个视频,也可以在网上视频网站搜索一下看有没有这款机的拆机视频参考一下。

网友:
边拆边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