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有棱有角的PCB布线是如何绘制的,看起来像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2025-04-22):
之前想用多边形做这样的效果,但非常吃力。

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带这样布线的模式么?立创的EDA可以做出来这类的布线么?

其中,我用红笔标注的这个区域,是用禁止铺铜区域实现的还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敷铜 指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敷铜 指令试一下

谢谢!我来试试,还想请教一下,那个红色标注的区域有什么好办法实现么?

网友:
敷铜,手工硬画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铺铜一点一点铺出来的

网友:
敷铜 指令试一下,手工硬画出来不方便。

网友:
覆铜板做减法试试看

网友:
                        使用 填充区域 的 多边形 手绘一下 立创EDA轻松完成

网友B:
JLCEDA用折线画好区域,然后鼠标右键转成填充区域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CEDA用折线画好区域,然后鼠标右键转成填充区域也可以

没错,这种方法比直接画多边型铺铜更好用

网友:
非要画成这样干啥,性能和安全达标即可,画好看了能加钱?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
手工画的,想怎么好看怎么画

网友:
画好了线可以加粗啊

网友:
只能用覆铜一点一点做,没有现成的工具

网友:
AD铺铜异性操作简单。这种大多是电源走线要走电容引脚,开关电源要求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这种方法比直接画多边型铺铜更好用

上个月想画个奇形怪状的板框,用多边形怎么都画不好,搜索了下才知道用折线画好转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