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各位前辈这是什么主控?芯片精灵无法识别

楼主(2025-04-22):
这两天有个U盘坏了,插上有声音提醒,看不到盘符。
用ChipGenius和芯片无忧都未能识别主控芯片厂家与型号。

索性拆开来看了一下,没看懂。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具可以修复。

网友A:
U盘厂家隐藏了主控型号,莫非是迈科微(MW系列的)?

网友:
可以直接扔了,这个真的不好弄。

网友B:
可能是芯邦,找芯邦工具试试

网友:
黑胶体直接扔掉

网友:
基本上没得玩

楼主:
看来厂家就没打算让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厂家隐藏了主控型号,莫非是迈科微(MW系列的)?

我找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厂家隐藏了主控型号,莫非是迈科微(MW系列的)?

试了两个型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芯邦,找芯邦工具试试

试了两个都识别不了

楼主:
看来厂家没打算让玩,试了迈科微和芯邦的,都识别不了,放弃了

网友:
一体的u盘拆出来的吧,会不会是tf卡

楼主:
彻底玩完了,拆开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彻底玩完了,拆开是这样的!

六。

本来还打算说尝试一下短接U口金手指和尾部测试点看看能不能用芯片精灵读到参数。这么一搞彻底没戏。丝印MW怀疑是迈科威

网友:
按照设备ID,设备名称看,microv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具体型号,要一个个试比较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