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各位坛友电桥镊子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楼主(2025-04-22):
最近看到好几个用镊子电桥的,搜了一下,有不同厂家牌子,也有DIY的,从60、70到一百多的都有,请教各位坛友电桥镊子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质量(耐用性),稳定性,精度,功能,待机时间,后期固件升级,性价比,
这几方面综合下来推荐推荐,
用过的也可以说一下使用感受或避坑,先谢谢坛友了!

网友A:
挺好用的,主要方便小巧,在路大部分万用表判断不了的它能给你一个比较正确的决断,修理人员必不可少,能减少大量拆卸贴片小件时间,我用的众仪的,买的价格98!

网友:
买过DIY也能用,维修就不需要很高精度,就是夹头是PCB的没有商品机好

网友:
几十块钱买了个票总的镊子,用起来马马虎虎,精度一般,就是临时戳个贴片元件用着比较方便而已,需要当生产力的地方还是得正经电桥

网友B:
个人推荐:
-------值得入手:安柏AT828

经济、实惠:中创ET432,同门师兄弟有胜利、UT的

都能在本论坛找到拆机贴,看看元件、布局、做工就明白了。

LCR镊子不推荐,根本就不实用,只能是在PCB板上“粗”测,应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用的,主要方便小巧,在路大部分万用表判断不了的它能给你一个比较正确的决断,修理人员必不可少,能减 ...

我看PDD最低114,98搞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推荐:
-------值得入手:安柏AT828

赞同,现在的镊子就是马马虎虎粗用的东西,也许以后会有更好的镊子,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网友:
镊子电桥只是维修的话,还是可以的,虽然不太准,但是影响不是很大,追求高精度,就是魔翼大佬推荐的就很不错,828和镊子我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赞同,现在的镊子就是马马虎虎粗用的东西,也许以后会有更好的镊子,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

8139大佬,去复刻一个uRLC吧

https://oldgerman.github.io/845419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PDD最低114,98搞不了

在拼多多里把看好的东西收藏一下,然后过几天拼多多就开始给这个商品各种优惠,看价格合适再下单,在拼多多第一次浏览商品,价格基本上都不怎么划算,你要是不着急用就等些天,等拼多多给优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139大佬,去复刻一个uRLC吧

天使兄才是大佬啊,经验和理论都非常丰富,我是纯业余无证选手,木有这个能力去复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使兄才是大佬啊,经验和理论都非常丰富,我是纯业余无证选手,木有这个能力去复刻啊 ...

无论是uRLC还是nRLC,以你手动能力都能复刻出来,全程立创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PDD最低114,98搞不了

别马上买,每天去看看,注意价格变化,会在某天第一次进去或打折或突然大降,千万别退出来哦,退出再进就没这价了,只有再耐心刷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uRLC还是nRLC,以你手动能力都能复刻出来,全程立创大法。

小声给天使兄说一句,我不会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拼多多里把看好的东西收藏一下,然后过几天拼多多就开始给这个商品各种优惠,看价格合适再下单,在拼多 ...

原来如此,大数据

网友:
方案都差不多

几十搞一个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挺好用的,主要方便小巧,在路大部分万用表判断不了的它能给你一个比较正确的决断,修理人员必不可少,能减 ...

看来不能买新货呀,我买的时候120

网友:
支持猴哥把价格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不能买新货呀,我买的时候120

哈哈,你这节约了时间啊!我这第一天刷了几遍也这价,不看了过几天进去就直接给了个7折加优惠,还想便宜我就先挑便宜的先买了一个,然后就又弹个更便宜的,退了前面的买了就98!

网友:
这东西就是便宜,小巧,方便测贴片。在路测量也就是电感电容,在路测电阻不好用。通断,二极管就当没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