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自己动手做个水火箭的气压高度仪

楼主(2025-04-22):
自己制作水火箭玩,再B站看到有水火箭用的气压高度测量仪,淘宝上的最便宜的都要98,想着自己做一个,有具体教程吗,只在网上找到几个视频,找DeepSeep问就是材料清单
  • 气压传感器

    • BMP280(高精度、低功耗)或 BMP388(更高精度)4

  • 微控制器
    • Arduino Nano(轻量化)或 ESP8266(带WiFi功能)

  • 显示屏
    • OLED 0.96寸 I2C(低功耗、轻便)
    • TFT LCD(彩色显示,但较重)

  • 电源
    • 3.7V锂电池(如18650) + 降压模块(如需3.3V供电)

  • 数据存储(可选)
    • MicroSD卡模块(记录飞行数据)

  • 其他
    • 轻量化塑料外壳、减震泡沫、导线、开关
    • 这些应该能做出来吧

网友:
这...太高级了,不敢接茬...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A:
数字气压传感器,用Arduino读取数值,根据气压和海拔高度关系计算出来结果,然后驱动显示屏显示出来?

网友:
我是声都不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气压传感器,用Arduino读取数值,根据气压和海拔高度关系计算出来结果,然后驱动显示屏显示出来? ...

看成品应该是的

网友A:
所以思路给你了,去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思路给你了,去做吧

成品卖的应该是自己打板做的,体积很小,自己不会打板,就只能用套件

网友B:
顺道问下如何确定测到的压力值就是实际标准的大气压力值

网友:
记得有这种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道问下如何确定测到的压力值就是实际标准的大气压力值

可以校准的,用手机海拔高度测一下,就知道你现在身处的海拔,

网友:
无线传输数据吗

楼主:
终于刷好固件,导入了气压模块的代码,剩下就是链接硬件,和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