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TP4056串联算平衡充还是独立充?为什么都选择4056呢?

楼主(2025-04-22):
1、4056串联算平衡充吗?每节电池的电压能保持一致还是由每块4056截止电压决定的?
2、新的5100或者ip2312不更好吗?为什么都选择4056呢?

3、如果4056串联只算独立充的话,那就偶尔拆开电池组看下,压差大的话,就用一块充电板挨个充满就行了吧,这样还能保证电压的一致性

网友:
你是怎么个串联法?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A:
1、你说的这种应该叫并联吧?,并且每个4056得是独立的隔离电源供电的,才算是平衡充。相当于每节电池单独配一个充电模块,各模块独立运行。各路充电截止电压确实是由每块4056决定的,所以导致充满后截止电压不一定非常一致。
2、也不是都选择4056,选他只是因为便宜,材料好找,功率也小,充电头也便宜。用5100或者IP2312当然更好。但是成本就高了。截止电压也一样不可控。我做了一些IP5305和IP5189T的充电模块,用这个的话充电截止电压精度高一点。
3、你的思路没错,可以用同一块充电板单独给每一组电池充电,但是效率可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这种应该叫并联吧?,并且每个4056得是独立的隔离电源供电的,才算是平衡充。相当于每节电池单独 ...

第三条行得通的话就这么办了,家里没几个电池组,把线引出来,挨个充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TP4056串联算是独立充

网友:
便宜量又足

网友B:
主要还是便宜,4056到处都是,便宜的1毛钱就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条行得通的话就这么办了,家里没几个电池组,把线引出来,挨个充也不是很麻烦 ...

每个4056都需要独立的充电头供电,不能共用一个,不然电池是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便宜,4056到处都是,便宜的1毛钱就能买到

就是便宜,前段时间撸了20个micro口带保护模块,算下来不到2毛钱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便宜,前段时间撸了20个micro口带保护模块,算下来不到2毛钱一个 ...

论坛刷DAN白嫖不香么?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论坛刷DAN白嫖不香么?

那个太少了,不够用啊,我改了很多东西,像台称就十几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太少了,不够用啊,我改了很多东西,像台称就十几台了

又不是天天改,每半个月嫖5个够用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天天改,每半个月嫖5个够用了...

有时候懒得搞,还是花几块钱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懒得搞,还是花几块钱买吧

简单得很,十分钟就能搞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刷DAN白嫖不香么?

在哪里?望指路

网友:
串联充电看烟花

网友:
我做的平衡充
已经有两次不小心电池装反烧坏4056芯片
输入是三个独立2A电源,
打算有空换大三个大电流的充电模块
5100或者IP2312

网友:
先充到保护板保护, 拔下排线, 找到缺电的, 4056补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平衡充,
已经有两次不小心电池装反烧坏4056芯片
输入是三个独立2A电源,

这都能接反,怎么做到的?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接反,怎么做到的?

接电池盒给单颗电池充电,
而电池盒正负极触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