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出轮胎哪儿漏气

楼主(2025-04-22):
一条两年前在修车铺换的朝阳两轮电动车胎,
现在充足气只能用4天胎压就不足,拆下也查不出哪儿有漏气,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没办法只能买新的来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轮毂贴合不严漏气?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轮毂贴合不严漏气?

正解,我就遇到过,慢漏气,到维修店把轮胎拆下来师傅用抛光机打磨了一下轮毂就好了

网友C:
找个大盆多接点水,仔细观察应该能发现吧

网友:
这应该能检测出来,扔大盆里看冒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轮毂贴合不严漏气?

不是真空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我就遇到过,慢漏气,到维修店把轮胎拆下来师傅用抛光机打磨了一下轮毂就好了 ...

你这个是真空胎吧

网友:
打气放水里看不到漏气点?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
不是外胎就是内胎,不是轮胎就是轮毂,要不然就是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大盆多接点水,仔细观察应该能发现吧

拆开了三次查,头一回是用脸盆装水查,没查出来,怀疑可能是气门芯没拧紧或者是漏气,装上后查气门看不到漏气,过了几天气又漏没了,再次拆开这次用水桶装水,让车胎浸水深一些,水没过车胎10公分,还是查不出有漏气的地放,仔细查看车胎,看到有一个小孔没有扎透以为这里可能会漏气,然后补好再装好,过了几天车胎又没气了,于是再次拆开像上次一样放水桶里查,还是看不到哪里有漏气

网友:
能维持4天的慢漏确实难查,前进我的山地车只能坚持2天也是查了几次都查不出来,
后来干脆把轮胎拆下来,气大的鼓鼓的放水里慢慢查才找到漏的地方,

网友:
那就容易,换内胎。

网友:
可能是气门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三次查,头一回是用脸盆装水查,没查出来,怀疑可能是气门芯没拧紧或者是漏气,装上后查气门看不到 ...

我曾经也因此买了报警器,只要漏气,车身降低,就会触发报警,一直以为是人为破坏,结果安装后2个月都没有漏气,某天晚上又报警,下去没看见人捣乱,气没有漏完,给我弄得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换胎才发现气门嘴根部老化裂了,压力大漏得非常慢,一分钟一个泡,压力低就漏得快,连续冒,换了气门嘴,现在半年多,没有漏了,你这个会不会也是气门嘴周边老化,压力高反而不漏,内胎的好好检查,应该能找到,如果真是人为破坏,你应该能想办法抓到!

网友:
加补漏剂进去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真空胎吧

现在不都是真空胎了

网友:
轮胎就这么一亩三分地,你都发现不了多说无益了

网友:
打气胎压不够测不出来,

网友:
换上新胎,有的是时间对付旧的。

网友:
4天就气压不足,用肥皂液 绝对测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