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百邦60V3A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4-22):
产品也是在23年买的今天充电不到一小时,闻到一股很大味道然后发现及时,具体原因不知道。没有造成危险然后直接拆开看看。背后拧开两颗螺丝就能直接拆了

拆开第一眼就能看到保险丝已烧

拆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旁边散热块感觉碰到开水一样,然后散热块都有一块黑了.

变压器

主电容400V82uf

100V330u滤波电容

5厘米散热风扇型号

当时花了几十块买到的

网友:
场管击穿 电源管理芯片估计也保不住,还有供电电阻,散热片上的电 是大电容储存的电。

网友A:
散热片上那块黑的是什么烧了导致的?

网友B:
为什么这种充电器看着都那么low?

网友:
以前我也用铅酸电池,充电器经常坏,功率管,还有那个整流二极管最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上那块黑的是什么烧了导致的?

估计是返修品,前面就烧了散热片没换直接售卖了,拆开都没任何难度两颗螺丝拧开外壳直接就开了

网友:
能修的就修,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能省的都给省了,很山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种充电器看着都那么low?

便宜好像都这样

网友:
小黄鱼上大品牌的二手也就二三十块包邮,靠谱,我撸过很多

网友:
这玩意基本没修的必要,直接买新的

网友C:
芯片和开关管应该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和开关管应该都烧了

是的使用万用表检测已经坏了

网友:
买个新的吧,危险。

网友:
我看这个充电器不错,可能是翻新货,拍后面给大家看看

网友:
看着就很一般啊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D:
还是买个大牌子的吧,这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个大牌子的吧,这也太差了

买了西普尔的不知道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