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一个改的山寨XIAOMI充电宝,液晶电量显示,充电口损坏待修

楼主(2025-04-22):
如题,最开始这个外壳是一个山寨的小米充电宝,如果没有记错,我现在那个用来夹电池充的PCB板子(四颗白光LED加了两根音频线和鳄鱼夹)就拆自这玩意。

当年用了另外一个充电宝的板子(准确说是上半截,带有两个USB-A口,其中一个2.1A,还有白色背光的液晶)装到铝合金外壳里,毕竟尺寸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把MICRO USB充电口用上,还用锯片等手搓了一个槽出来接线。
而且为了安检能通过,专门打印了一张尺寸与规格表,用不干胶贴到电池底部,霍霍,那些年干过的事吖。。。

电芯则是从以前东家发的礼物充电宝里拆出来的四个深蓝色外皮包裹的18650,标识10000mAh (预计实际容量6000-8000就笑歪了嘴)。
最近翻出来,电量显示还是100%(非常怀疑,但是又无力反驳啊)
充电口不灵光了,所以打算拆了看看怎么弄。

从底部向上顶,电池与PCB板及上半部逐渐从铝合金壳子里脱出来。

可以看到原来的MICRO USB口周边还有一圈AB胶,估计以前就是焊的有点松,所以加了胶来固化,这么几年下来,逐渐老化就又松动了。

用指甲撇了一下啊,结果哗哗地掉了,得,改天要修了。

有三颗螺丝把PCB板与塑料壳固定,拆下来,露出更多真容。

板子上的IC不少,包括4057等,液晶显示的电量指示与充电状态倒是方便。
拍了一些照片,就不再分析各元件的用途了,自己慢慢看吧。

如此一来,我可能考虑直接上C口的接线或者改成小圆孔的DC座,毕竟都比MICRO USB牢固与可靠。

想好了再动手得了,装回去也是易事。

说到充电宝,某天回岳父母的老房子,在茶几里翻到一个ROMOSS的SENSE 4,1W毫安时的,过两天抽空也拆掉看看,说不定可以用来改个简易启动宝,嘿嘿。。。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你这是紫米充电宝

网友:
奇怪,咋还有4057,不应该是充放电一体芯片么?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网友:
如果对电量显示100%有怀疑,测测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
把充电接口改成Type-c接口

网友:
改得也挺好的。

网友:
自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修不修的其实已经没意义了

网友:
有点老了,不太值得修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山寨的小米充电宝

网友:
这款小米假货多多

网友:
这个是山寨的吗?

网友:
接口改成Type-c

网友:
这此直接换type-c口,焊位不一致也想办法改造。

网友:
能找到尺寸一样的少见。当时我也买过仿品,换好电池和驱动板。

网友:
这个是山寨的吗

网友:
焊工不行哦,这个充电口的线很容易坏,还是改c口吧

网友:
没有看到PCB板的塑料壳老厚,突出来了;原装的是塑料皮,装配上与金属壳是齐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