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W25N02KVZEIR mt7981 xr30 128m的想换更大的闪存

楼主(2025-04-22):
W25N02KVZEIR(256m)  mt7981 xr30   128m的想换更大的闪存256m,结果根本就无法启动,尝试了就就砖模式,无法写入

有哪些闪存支持的?

F0: 102B 0000
FA: 1040 0000
FA: 1040 0000 [0200]
F9: 3905 0036
F3: 1001 0000 [0200]
F3: 1001 0000
F6: 102C 0000
F5: 1026 0000
00: 1005 0000
FA: 1040 0000
FA: 1040 0000 [0200]
F9: 3905 0036
F3: 1001 0000 [0200]
F3: 1001 0000
F6: 102C 0000
01: 102A 0001
02: 1005 0000
BP: 2000 00C0 [0001]
EC: 0000 0000 [1000]
T0: 0000 00BE [010F]
System halt!

在MTK_uartboot刷入的uboot输入的mtd list 命令

输入的bootmenu 命令 选择1

已经成功解决,编程器居然没有写入好

用备份的编程器刷不好。。。是带ECC
路由器直接备份(backup.spi0.0.img),不带ecc完全没问题

如果要刷不含ECC_OOB
擦除芯片./SNANDer -d -e
.写入芯片后验证  ./SNANDer -v -w backup.spi0.0.img

最后用救砖工具(MT798XTTL),刷入mt7981_cmcc_xr30-fip-114M-parts-CN-MESH.bin

MT7981> mtd list
List of MTD devices:
* spi-nand0
  - device: spi_nand@0
  - parent: spi@1100a000
  - driver: spi_nand
  - path: /spi@1100a000/spi_nand@0
  - type: NAND flash
  - block size: 0x20000 bytes
  - min I/O: 0x800 bytes
  - OOB size: 128 bytes
  - OOB available: 56 bytes
  - 0x000000000000-0x000010000000 : "spi-nand0"
* nmbm0
  - type: Unknown
  - block size: 0x20000 bytes
  - min I/O: 0x800 bytes
  - OOB size: 128 bytes
  - OOB available: 56 bytes
  - 0x000000000000-0x00000f000000 : "nmbm0"
          -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bl2"
          - 0x000000100000-0x000000180000 : "u-boot-env"
          - 0x000000180000-0x000000380000 : "factory"
          - 0x000000380000-0x000000580000 : "fip"
          - 0x000000580000-0x000007780000 : "ubi"
MT7981> bootmenu

  *** U-Boot Boot Menu ***

      1. Startup system (Default)
      2. Upgrade firmware
      3. Upgrade ATF BL2
      4. Upgrade ATF FIP
      5. Upgrade single image
      6. Load image
      0. U-Boot console

  Press UP/DOWN to move, ENTER to select, ESC/CTRL+C to quit

*** Upgrading ATF FIP ***

Available load methods:
    0 - TFTP client (Default)
    1 - Xmodem
    2 - Ymodem
    3 - Kermit
    4 - S-Record
    5 - RAM

Select (enter for default): 0

Input U-Boot's IP address: 192.168.1.1
Input TFTP server's IP address: 192.168.1.10
Input IP netmask: 255.255.255.0
Input file name: mt7981_cmcc_xr30-fip-114M-parts-CN-MESH.bin

Using ethernet@1510000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
Filename 'mt7981_cmcc_xr30-fip-114M-parts-CN-MESH.bin'.
Load address: 0x46000000
Loading: T ###T ##############################################################
         #################################################################
         #########
         387.7 KiB/s

在然后用网页刷个固件回来了,可惜容量没变大,还需要弄一下

网友A:
你换的啥型号,TTL输出看了么?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啥型号,TTL输出看了么?

W25N02KVZEIR 啊

F0: 102B 0000
FA: 1040 0000
FA: 1040 0000 [0200]
F9: 3905 0036
F3: 1001 0000 [0200]
F3: 1001 0000
F6: 102C 0000
F5: 1026 0000
00: 1005 0000
FA: 1040 0000
FA: 1040 0000 [0200]
F9: 3905 0036
F3: 1001 0000 [0200]
F3: 1001 0000
F6: 102C 0000
01: 102A 0001
02: 1005 0000
BP: 2000 00C0 [0001]
EC: 0000 0000 [1000]
T0: 0000 00BE [010F]
System halt!

网友:
改了好像要改固件的。

网友:
应该要改匹配电容吧

网友:
估计系统都要改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编程器居然没有写入好

用备份的编程器刷不好。。。是带ECC
用路由器直接备份(backup.spi0.0.img),不带ecc完全没问题
用ch347编程器
如果要刷不含ECC_OOB
擦除芯片./SNANDer -d -e
.写入芯片后验证  ./SNANDer -v -w backup.spi0.0.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