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一个月看多多上2块多东磁18650漏电情况

楼主(2025-04-22):
去年就听有人说漏电,之前没有测试就做了工具电池包。剩下的十多节不忙组上看看自放电。使用磷酸铁锂tp5000模块4并充电到实际约3.57V,几天后就出现了压降,根据电压分了几包,再次4并充一夜到无电流。其中漏的最狠的几节第二天就只有3.56V了,都用自封袋装起来,那是3月21日,今天4月22查看电压,其中当时几天时间都不漏电的如今一个月几乎也没漏电。漏的最狠的3节有一节甚至只有2.8V了,不过也筛选出一个当时没发现漏的比较严重的一只。

结论就是不漏电的放几个月都几乎不漏,漏电的小容量几乎几天时间就能够看出来。
我以前那个20串电池包充到72V左右一放半年一年都不管也没见漏多少。
多多上的这个东磁可见是淘汰下来的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
  便宜无好货 ……

网友A:
漏电如何产生的

楼主:
以前脑子有病在垃圾佬处买那些杂牌垃圾电池到手有的有电有的彻底无电可能就是这种,放个一年两年就这样了。

网友:
用数据来说话最实际。

网友:
确实如此,还遇到在充放电几次后,突然就漏电厉害

网友:
我手里也有几个淘宝买的东磁,我也得去测测哪些漏电了。

网友:
我最不爱去那什么多多上买,直到现在都没去买过一件。

网友:
好像电池漏电还没法测。

网友B:
别光测电压

测内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光测电压

测内阻看看

漏电跟内阻关系不大啊   自放电不行

网友C:
带J标的本身就是有瑕疵的,现在还有的商家宣城带J标的才是正品,睁眼说瞎话!

网友:
漏电的确是和电池的品质有关,我捡的一组苹果平板的电池(无电池保护板),充满电后,放了好几年(超过5年),电池电压都没有降多少。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LZ我比较好奇这些电池主要用来做什么感觉买一两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别再PDD买电芯,几乎没买过好的,这个不是价钱的问题,价高也不一定是正品,鱼龙混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如何产生的

电池内部微短路,俗称自放电

网友:
哎 赌货啊
不知道这些电芯咋出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J标的本身就是有瑕疵的,现在还有的商家宣城带J标的才是正品,睁眼说瞎话! ...

图上最右边那3个是带大J标的,这个可以看到轻微漏电,纸上最右边对应的是电压。这个电池主要是容量不足2300~2500,
我主要买的中嘉锂能的,这家的电池好坏掺杂,好的好差的差,极端情况我甚至买过一只不足2000毫安时。正常情况容量还是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