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桥为啥不能用绕线电阻校准

楼主(2025-04-22):
问大家个问题为啥电桥不能用绕线电阻校准,我用绕线电阻校准完后发现也没啥问题,挺正常的

网友:
校准LCR电桥吗?   绕线电阻交流测试环境下寄生电感比较大的原因吧

网友:
是因为绕线电阻有电感吗?

网友A:
若电感太大校了也不准

网友B:
电桥是交流测量法,1K 10K 100k 指的就是交流的频率,你用绕线电阻在交流信号下就会产生寄生电感即产生感抗,严谨的讲还会产生容抗(可忽略),但感抗不可忽略,所以不能用绕线电感。

绕线电阻也分3类,一类就是普通的绕线电阻,第二类是双线绕线电阻,还有1类是交叉绕线电阻,只有第三类可以用于电桥,前面2类不可

网友:
有的线绕不是无感绕法

网友:
实践出真知!你已经证明了能用,至于要高端到什么程度才能用不了,我是不知道,楼主继续实践出结果!

网友C:
为啥用线绕,行不行暂且不说,金属箔又便宜指标又高。这么看不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线绕,行不行暂且不说,金属箔又便宜指标又高。这么看不上吗? ...

关键是没有呀,只买了绕线电阻,还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是交流测量法,1K 10K 100k 指的就是交流的频率,你用绕线电阻在交流信号下就会产生寄生电感即产生感抗 ...

感抗大会导致电桥啥问题,能影响那方面,我只觉得用1M绕线电阻校准不大准其余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电感太大校了也不准

DQ02只有1M校准有点问题,其余都正常没啥事,镊子更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直流,没有影响吧。

网友:
有些问题问就表示“不需要、用不上、遇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抗大会导致电桥啥问题,能影响那方面,我只觉得用1M绕线电阻校准不大准其余都正常 ...

不准,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准,有误差

电阻不准?,我校准后,在测我那些校准电阻都很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DQ02只有1M校准有点问题,其余都正常没啥事,镊子更没问题

你看起来正常,并不是真没问题。

不追求精度就不要用电桥,万用表电阻档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不准?,我校准后,在测我那些校准电阻都很准呀

先学习下什么是校准电阻

网友:
副参数不考虑的吗

网友:
原因之一:100Hz和10kHz分别测量金属箔和RX70
,测试可以看到线绕和金属箔用4282测量,阻值基本上一样,但是,电桥测量这两个电阻阻值差异明显,而且,线绕电阻100Hz和10kHz的结果还不一样。而金属箔电阻用100Hz和10kHz测量结果一样。
另外,线绕电阻即便是用无感绕法,电感量还是远大于无感电阻。至于电感量影不影响校准,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
因为绕线电阻有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