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这个PS3111主控的ROM短接什么地方呀 量产软件搜索不到

楼主(2025-04-22):
我短接了画红圈的地方,量产软件搜索不到呀

网友:
传说中骗补的假板,直接扔掉

网友:
板子看着不错啊……楼上说是假的?

网友:
红圈里面那个方块(SB1)和螺丝孔位的铜皮短接试试

网友:
应该有的都能找到,特殊的是没有量产工具的

网友A:
短接个球,不识别因为现在电压是3v    你要改成5v.   r3移到r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个球,不识别因为现在电压是3v    你要改成5v.   r3移到r5

虽然你说话不好听,但是必须膜拜你一下,改过来就OK了

网友B:
板子看着不错啊

网友:
把0欧的保险电阻r3移到r5位置,就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看着不错啊

应该是世迈的工业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