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海索广29寸CRT彩电(DR29M80B)

楼主(2025-04-22):
近日把尘封多年的索尼DR29M80B拿出来把它修理好,该机属于中高档准高清机器,DRC逐行扫描清晰度也不错,音质听感舒适,房间或者大厅能放的话还有观看使用的乐趣,就是重了点,故障是开机即保护闪红灯2次,查故障码是135伏过压过流,但不适用。
由于限制500K以上图片上传,所以只简单整理一下修理过程,修后觉得好有难度,打开后盖把电路板坚起来仔细观察电路板有没有烧烤炸鸡松焊现象,目测完好。
急着插好电源开机,没炸!!!测副电源7伏正常,待机5伏正常,测次级主电源135伏电压还没有起来就保护了,这下懵圈了,以为电源不起震,试代换IC6600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MCZ3001D故障依旧,此电源管理芯片会玩小脾气,排除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索尼的保护电路非常灵敏,正常使用的电视机用数字表笔碰触一下过压保护三极管基极都会保护的,特别是场保护电路,可能是我使用的数字表的问题吧!看了一下努力找到的电路图IC6608型号是UPC339C是个比较器,是什么作用还没有弄清楚,应该是过零检测,,,保护之后主电源继电器RY6603没有通电,无法检测下一步电压,该主继电器RY6603供电是副电源通过Q6604线性稳压提供的,再通过Q6605和光偶连到开机三极管Q6608接地开机,,,简单分析见笑了,,,
上绝招强制开机,通过烧鸡大法来寻找损坏零件,短接Q6608集电极和发射极开机,绿灯闪在自检,惊喜万分,,,
是惊吓万分,啪的一声响到耳朵立马拨电源线,休息几分钟恢复一下平静先,然后仔细观察是哪个零件下课了,发现是显像管尾板的视放200伏滤波电容C9020容量10uf250伏炸了一个,另外两个也失容,D值超过2,等效电阻也非常大,接近短路了,一起更换,然后把Q6608短接线焊开,防止再次开机故障扩大得不到保护,这下不能急着开机了,用二极管档测其它几组电源有没有短路,经检测12伏也短路了,经断开12伏各组负载检测,发现是D5偏转控制板的IC6100型号UPC5023CS芯片电源15脚对地短路,花了点钞票搞了一片原装的装好,这索尼的电路板不经烙铁烫呀,铜箔引脚松脱了,花了点时间才弄好,下次要用吸锡线吸才行,不然得又花钱买板,再次开机,绿灯闪自检中,,,开机,有高压声了,观察显像管灯丝亮但是显示屏不亮,十几秒后自动关机,再重新开机检测各组电压除了12伏电压只有1.8伏其它组电压都正常,难道还有问题,是不是电容失容带不起负载呢?毕竟是2003年的产品了,该组12伏电源由T6602高频变压器17脚提供,用电桥在路测C6674容量是330UF25V已失容,D值大于2,拆下来检测不出所料是坏的,换新断开12伏负载再次开机恢复12伏,焊回负载开机又闻到烧烤味,来自显像管尾板冒烟,又快速关机检查是二极管D9005已下课,二极管为何下课呢?焊下已下课的二极管,检查了3个TDA6111Q/N4视放1脚,2脚都没有短路,最后查出是C9025电容短路,换新开机闪绿灯自检12次久违的蓝屏出现了,历时三个晚上八小时修复,可惜已是淘汰产品,业余打发一下时间!温馨提醒,机内有高压,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请勿打开后盖维修!!!
还有播放视频一分钟后L声道失真阻塞,R声道能使用,轻微失真不影响,还没有时间查出来,有没有高手知道是哪个零件下课了

网友:
我还有一台松下逐行扫描的29寸,开机时间很少,还很新,能开机,效果很好,可惜过时了

网友A:
我老家也收藏了一台索尼29寸显像管电视还是支持100HZ或者逐行扫描的。

网友:
上古收藏品级

网友B:
这种彩电功耗比较大

网友C:
还是喜欢这种大肚子电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这种大肚子电视啊。。

打发时间利器,准高清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彩电功耗比较大

200瓦,是不小了,把TV部分高频头的电源停掉还可以省十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家也收藏了一台索尼29寸显像管电视还是支持100HZ或者逐行扫描的。

100HZ的清晰度还是非常好的,比普通液晶还要好

网友:
我收了一台索尼CRT,太久不通电,没敢通电,需要先检查好里面元件没问题才能上电,希望一次点亮哈

网友:
能修这个的可是高手

网友:
我也收藏了一台18寸的松下大屁屁机,

网友:
CRT彩电  这个好东西啊

网友:
CRT的彩电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机子很新,修好色彩比液晶电视漂亮

网友:
CRT电视机太重了。占地也大。不过颜色的还原要比LCD要好

网友:
楼主这个电视板子看起来好新,是自己清洗过了吧。
这个电视的印象已经不行了,只是个喇叭了。早先高端的那个带有很大音腔的喇叭简直堪比千元机音箱,那个效果是我听过声音最好的,没有之一,松下的低音炮有一款也行,不过还是不如索尼那一款,好像还是欧洲那个国家给专门定制的。

网友:
当时这个比国产的CRT电视复杂多了,图像好,就是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