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手持式蒸汽刷-朗菲GT-301W

楼主(2025-04-22):
也叫挂烫机,或爆炸蒸汽熨斗
原理极简单:即热式电热包制造水蒸汽

价格百来元,今天拿到一个,拆给大家看看

从侧面看就4个螺丝孔盖了塞子

用热熔胶拔出来

掀开上盖,再开侧边,三片壳

没有半导体元件,
电路像电水壶煮蛋器一样简单
隔膜泵+开关+蒸汽包,
由若干导线和水管连接
蒸汽包有隔热包裹

拆开里面是个铝疙瘩

胶封的,再拆不下去了

楼主:
补充:插电后蒸汽包一直通电加热,
氖泡亮时双金属片温控导通
到设定温度双金属片断开,氖泡灭,保持恒温
按钮(扳机)只是给水泵供电,
让水进入蒸汽包产生蒸汽
所以不用时必须拔掉电源,没有待机选项

网友:
这玩意得喝纯净水,自来水容易产生水垢

网友:
这东西不贵的

网友A:
这玩意没‘啥用’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玩意

网友:
啥用没有,出差临时用用还可以

网友:
我 帮老太买了冰箱,送了一个手持的,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啥用’

现在面料科技进步了,需要熨烫的衣服越来越少了,很多家庭连电熨斗都没有,挂烫机就更没必要了

网友B:
热熔胶棒拔孔塞,好办法,学到了。

网友:
便携款挂烫机,最好用纯净水,可以用白开水,水碱比自来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棒拔孔塞,好办法,学到了。

我也是从汽车钣金那现学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便携的,,。。谢谢分享

网友C:
我家也有个挂烫机,没有任务开关,插电就热,然后手把那就呼呼开始冒热气儿,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有个挂烫机,没有任务开关,插电就热,然后手把那就呼呼开始冒热气儿,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东西 ...

电加热的厨房小电器像煮蛋器也是这样,
所以厨房插座建议装带开关的,
这个挂烫机长期使用建议用插座上的开关控制,
或者不用时拔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加热的厨房小电器像煮蛋器也是这样,
所以厨房插座建议装带开关的,
这个挂烫机长期使用建议用插座上的 ...

我家还有蒸汽熨斗,感觉那个还挺好用,那个上面都有开关,
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我那个挂烫机为什么连个开关都没有

网友:
除了熨烫还可以当蒸汽美容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还有蒸汽熨斗,感觉那个还挺好用,那个上面都有开关,
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我那个挂烫机为什么连个开 ...

因为落地挂烫机的电路部分在落地的水箱上,弯腰操作开关不方便

而管子和手持部分只走蒸汽,没有电路也不方便设置开关

这种高温电加热电路,装大电流开关还会涉及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这个清洗空调,和燃气灶方便

网友:
得使用纯净水,不然水垢很容易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