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次性口罩能做吸烟仪的滤棉吗?

楼主(2025-04-22):
最近买工具上了瘾。以前租私房,一栋楼有很多房间,可以单独设一个工作间,现在消费降级租了一个单元,只好把工作问设在客厅里,最大的问题是松香烟雾。在闲鱼逛了逛,花30块钱淘了一整套吸烟设备,原以为非常小,哪知道有这么大?成色还非常新,管子和电源居然是新的……就是没滤棉。我看单独买滤棉挺贵的,不知道一次性口罩能不能作为滤棉来使用?改天把这个调速电源拆掉让大家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的,疫情期间我用香烟试过,把口罩捂在嘴上往外吐烟,隔着N95口罩烟很淡很淡,普通一次性口罩效果稍差,但是烟也很淡,感觉起码能过滤掉95%以上

网友A:
不行 阻力太大  hepa 滤棉很便宜的  买一大块 自己剪

网友B:
PM2.5的口罩太密封了

网友C:
要过滤度还是要阻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阻力太大  hepa 滤棉很便宜的  买一大块 自己剪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2.5的口罩太密封了

就是最普通的三层口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过滤度还是要阻力度?

我觉得那些松香烟是很容易吸附的,因为它是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过滤度还是要阻力度?

反过来怎么样

戴着口罩焊

网友:
我试过,阻力非常大,几乎没有吸力

网友D:
用ffu吧,也是滤棉+静电吸附,先波纹不锈钢网过滤棉絮毛绒毛,然后滤棉过滤一遍,再高压静电场吸附,然后活性炭

远大那个铁壳白色的过滤器就是这样的结构,工厂ffu只是没有活性炭

网友E:
得有多大的工作量,才需要用到专用的抽烟机,如果在一个房间里,用根管子接到抽没烟机上是不是更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怎么样

戴着口罩焊

反问得好,反过来可以,因为人的呼吸时的力度比风扇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fu吧,也是滤棉+静电吸附,先波纹不锈钢网过滤棉絮毛绒毛,然后滤棉过滤一遍,再高压静电场吸附,然后活 ...

没这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有多大的工作量,才需要用到专用的抽烟机,如果在一个房间里,用根管子接到抽没烟机上是不是更给力{:013: ...

烟是要排的。孩子就在旁边写作业,

网友F:
洗脸巾可以试试

网友G:
过滤效果上肯定可以,但是因为面积太小,所以通气阻力过大。买净化器滤芯就行。有大有小各种尺寸。或者干脆就买个净化器把烟用导管排到净化器进风口附近。

网友:
把出口扔室外能行不?如果要滤棉就要用个强力抽风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脸巾可以试试

那我去找老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滤效果上肯定可以,但是因为面积太小,所以通气阻力过大。买净化器滤芯就行。有大有小各种尺寸。或者干脆 ...

那管子足有10米长,可以拉到外面,不过我还是觉得油烟粘在扇叶上不好,直接滤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