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聊UT136B+电流档改20A

楼主(2025-04-22):
前一阵子偶然想把UT136B+的电流档最大量程改20A,本来以为很简单,没想到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前面已经写过了,这里不在赘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058-1-1.html
这本来不是一个必须的改造,但本着从哪里摔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的信念,本贴将继续进行这个改造。
上次的教训就是过于自信,想当然了,没有认真分析PCB的走线。这次自然要认真。

首先拍个x光,这印证了上一次分析出来的原因,接地是从die下面直接过来的。

要想把电流量程改到20A,需要切断die到GND的wire bonding。很可惜照片上看不到wire bonding。说明这个wire bonding很可能铝线。但无所谓,wire bonding到PCB的连接点应该是在走线的端部,只要沿着走线挖开就可以切断。

挖的时候尽量慢一些,以免把相邻的wire bonding碰断。在前面帖子里已经说明了这条接地路径已经飞线连接,所以即使挖断电路板走线也没有什么影响。

最后贴个改造后实际的效果。
最后要说明的是强烈不建议进行这个改造,如果确实想改,动手前一定要慎重,下刀要稳要慢。否则就是从哪里站起来从哪里摔倒了。

网友:
厉害

20A没这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光,好羡慕

单位的,不过电路板都是一样的,这里贴出来后,大家要是也想改就有了参考,不用再去想办法拍x-Ray照。

网友:
手术有风险!

网友:
老哥啊!你这可不是一般的牛B,里面都能看出来!

网友B:
大尾巴狼兄厉害!这都敢干!

网友C:
个人觉得平常大于10A就基本用不上精度测量,用钳流表能满足需求,另>10A万用表串在电路中测量也不太方便。

网友D:
真的是动手术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大佬的理论知识相对扎实。

网友:
大佬是个狠人

网友:
非常精致,不错的x图

网友E:
在测试10A以上的电流时,万用表的表笔连接线会发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测试10A以上的电流时,万用表的表笔连接线会发热吧。

通常万用表大电流测试不应超过1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平常大于10A就基本用不上精度测量,用钳流表能满足需求,另>10A万用表串在电路中测量也不太方便。
...

你可以不需要精度,但表不能没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动手术啊

外科是裁缝,骨科是木匠。我是大尾巴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尾巴狼兄厉害!这都敢干!

自己的表不怕搞坏,我这表已经改得很乱了,万一挂掉也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