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的NMRR/差模抑制比问题,暨时钟频率选择问题

楼主(2025-04-23):
趁着T21L还未归还,想起来一件事,就是前面的朋友测评时曾写到T21L的时钟为8MHz。想起自己曾经写过很多帖子讲为什么4M时钟改8M是错误的。觉得厂家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厂家用8M时钟应该也相应的对内部滤波器进行了调整以保证50/60Hz的NMRR。但考虑到这表线性做的比较差,这样的厂家还是要实测一下才放心。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翻车了。

60Hz下稳如泰山(.gif)

50Hz下抖似筛(.gif)

很明显这表所谓的快不过是简单的把4M时钟改成了8M,而未对数字滤波进行相应调整。带来了严重的NMRR问题。
按照GB/T 13978-2008标准NMRR不应低于60dB,T21L实测为54dB。/T为推荐标准,并非强制标准,否则这样的产品是没有资格上市的。翻找说明书查下来发现T21L既无执行标准又无任何认证。

对于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以前发过几个帖子阐述过,有兴趣的可自行查找。

网友A:
1、正弦交流信号用dc档?
2、不会修发过芯片的datasheert明确用8MHz, 另如你手上有4MHz晶振换上去再测试试看

网友B:
这么说来这块表纯粹是炒起来的?

网友:
相当于简单超频了

网友:
测的准价格便宜就行了,别的都不太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弦交流信号用dc档?
2、不会修发过芯片的datasheert明确用8MHz, 另如你手上有4MHz晶振换上去再测试试 ...

这是nmrr测试,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原理。
data sheet就是错的,很明显搞这个方案的就是外行,表厂也是棒槌,现实版的开药铺嘛。
验证这个根本不需要换晶振的,我已经试过了这就是4改8造成的问题,可以看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太长不重复了。

网友:
研究的好透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正弦交流信号用dc档?
2、不会修发过芯片的datasheert明确用8MHz, 另如你手上有4MHz晶振换上去再测试试 ...

楼主是大的直流偏置加小正弦波模拟工频emi干扰,很多模拟前端ic会自带50/60Hz抗干扰设计,改速可能会使这一设计失效

网友C:
时钟高一倍,为啥60Hz不受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nmrr测试,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原理。
data sheet就是错的,很明显搞这个方案的就是外行,表厂也是棒槌 ...

是这个帖子吗?

谈谈万用表超频

网友D:
厂家做指针表都是陈旧的模拟电路设计,验证外包代工的芯片已经超出技术储备了,估计也没有楼主这样经验丰富的技术主管。
如今买到廉价产品能按国标生产就谢天谢地了。
推动各种标准的升级换代还是得遵循市场需求。用户自动档体验感差就是因为换挡速度慢,很多维修老师傅只用手动档就是不想频繁等待换挡。可以说从最低档换至最高档并有读数才是自动档的保守测量速度。
更不用说通断档位,测量密集ic引脚最低15Hz速度才顺手,ut71逆天的电阻档取代通断导致测量速度只有2Hz或10Hz,至今很多商家还在甩卖。计划单独通断改成20Hz,无视NMRR失效。
能跟进ut136之类追求速度就是不错的设计,虽然很多细节还需要厂家追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高一倍,为啥60Hz不受影响呢?

积分时间秒×干扰频率仍然为整数。
60=3x5x2x2,50=5x5x2,
测量速度翻倍,积分时间/2,猜测0.05x50=2.5,0.05x60=3,具体积分多少ms不清楚,楼上楼主旧贴链接分析积分100ms为宜,倍速有风险。双速ADC才是提高换挡速度正道。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看绘制频率和衰减的关系图推算积分时间。
有网友也给出了10M晶振建议,很多模拟前端手册也是推荐4MHz和10MHz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做指针表都是陈旧的模拟电路设计,验证外包代工的芯片已经超出技术储备了,估计也没有楼主这样经验丰富 ...

真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今天工作用那个“华博HT206D”钳表,芯片不是0660就是1106EN,慢的一批,用惯了136B+、T21L后有点受不了。

网友:
专业,这都可以测到 。不是超频问题 是考虑推广问题 晶振选了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帖子吗?

谈谈万用表超频

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其它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7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这块表纯粹是炒起来的?

说真的要不是可以测电感,我不会买它的

网友:
我就是那个外行,这个方案主打快速测量,快速电容和零成本增加电感,特点还是值得看一下,细节上不够完善的地方感谢指正。这个和0660不同,不存在超频事情,线性度一般我们是测电压评测,电阻尤其高阻用的非线性方式 只能说没校好测的不准,没办法体现adc线性度。不存在炒作,卖了好几年突然小火一把,受宠若惊

网友E:
这样不更好?更能反映出信号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更好?更能反映出信号问题。哈哈

dcv测量的是平均值,之所以国标和iec都对50/60Hz做出NMRR的要求是因为我们处在emc环境中。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很高一般不低于10MΩ,mv可能更高。这不是反映了信号问题,是表抗干扰性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