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iSSD与常规EMMC的区别问题

楼主(2025-04-23):
有人知道iSSD与常规EMMC的区别吗?看到有人说iSSD就是EMMC,问了好几遍ai都查不到iSSD的信息(甚至查不到相关产品),遂在此处发问

网友:
iSSD一块芯片集成了NAND+SATA控制器,缺点是速度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5803-1-1.html

网友:
iSSD是一颗芯片集成了sata主控+nand,emmc内部是EMMC主控+nand,肯定不完全一样。
一样的是芯片内部都是主控+nand

网友:
能有什么区别呀?好象看不出

网友:
issd,之前的西数ssd硬盘sn520是不是这种

网友:
ISSD十多年前就有的一体式黑胶盘,一种封装形式,EMMC SATA PCIE 都可以

网友:
ISSD主控和闪存封装在一起,但是主控和闪存并没有接连起来,要通过PCB板底走线连接,甚至一块PCB上面的两个ISSD可以用A芯片主控同时操作A闪存和B芯片的闪存

网友:
emmc速度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