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通过键盘实现窗口切换?

楼主(2025-04-23):
第1张图,我按了一下键盘,发现没反应

第2张图:如何通过键盘在各个窗口间切换? 尤其是最右边的任务管理器,如何通过键盘进入?

网友A:
alt+tab啊  + 键盘方向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tab啊  + 键盘方向键

谢谢回复。手机拍摄的时候明明是方向正确的,发帖之后,图片就斜了或倒置了,是怎么回事?有啥办法按照原先预想的方向?

网友:
是不是压到键盘某个键了,例如alt或者tab

网友:
ALT+TAB,切换软件,TAB切换当前软件的按钮,有时上下键也可以用

网友:
第一张图一直按tab,或者alt+k/w/等l……第二张图Win+1/2/3/4/5再按tab或alt+对应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手机拍摄的时候明明是方向正确的,发帖之后,图片就斜了或倒置了,是怎么回事?有啥办法按照原 ...

拍照的时候不要有倾角,或倾角是水平稍微朝下,如果角度没有问题,保持姿势敲两下手机再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手机拍摄的时候明明是方向正确的,发帖之后,图片就斜了或倒置了,是怎么回事?有啥办法按照原 ...

拍照时手机朝上,这个是根据重力感应方向生成的照片

网友:
alt+tab切换窗口,win+tab切换桌面

网友:
颈椎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