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烧黑了?那就挖掉!JBL CM102高保真有源监听音箱电路板维修

楼主(2025-04-23):
一位朋友的音箱烧了,让我帮忙修一下

烧的很厉害,不知道当时发生了啥

奇怪的是,是谁发热造成的呢?

清理了一下碳化部分,弄了一个大大的洞

反面先用胶带封一下

然后用透明绿油把洞填平,紫外灯固化一下

网上找了这个TPA3118功放芯片的引脚图

对应连线和补元件

供电电压22V左右,但我没找到高耐压的电容,希望这个电容能挺住

这个空间太小了,而且是开关电源供电,不然改成LM1875之类的应该能好听些

试听了一阵,完全正常,TPA3118芯片也没坏,但当初为啥会烧呢

网友:
骚成这样也能羞~~

网友:
估计是电容短路烧的吧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源的贴片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高手,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哪个零件吸烟烫的洞?

网友:
看来是真爱

网友:
厉害啊,真是高手;都烧成这个样子,居然修好了,不得不说,坛里的大神不一般,要是我的话,直接放弃维修了,让他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
还好没有其他线路从那里经过,不然要飞线也是头疼!

网友:
导相孔还有网格蟑螂也应该进不去,估计是某个电子元件出故障引起的。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
“刮骨疗伤” 治病高手

网友:
出招即见高手。佩服

网友:
22V用25V用不久啊

网友:
居然修好了 佩服

网友A:
元件没烧吗,只烧了铜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烧吗,只烧了铜箔吗?

目前就那个电解不是原来的,其他件都是原来的,都没坏。电解被我扔了,也没测量,以为贴片的引脚短,不好焊接

网友:
维修过程太不跌宕了, 功放IC 没有烧, 喇叭没烧, 开关电源没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