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电子缝纫机用的脚踏开关

楼主(2025-04-23):
拆个电子缝纫机用的脚踏开关

姐姐的动手能力在衣物上,而我的动手能力则涵盖所有电子产品,哈哈,也算是奇葩异类互补了。
进入正题,喜欢折腾衣物那就肯定有缝纫机,然某天,打电话说不能正常工作了,然后我就分析问题,盲拆脚踏调速故障,后来就某宝寻找同款脚踏,换上后就能正常使用了,而旧的就说保存着让我有空帮给修修。
没有全景图,已经拆了脚踏上盖的。

工作原理是踩下脚踏,然后拨动这个行程开关,推动滑动电阻达到调速功能。

除了上下弹簧,还有前后弹簧控制,这设计。。反正我这脑洞是想不出来的。

拆下电路板

经检测,那个金属的长条滑动变阻元件老化无法测出阻值了。

好说歹说在某宝且夕夕上分别找到可以代换的滑动变阻器,只是个头有些变化,拿回来估计得改一下焊盘。

因为是春节前购买,跟老板聊了一下,他也怕我退货,我说全网买不到,实体店也没有这个配件,只有你家了,我是在拼夕夕问的,跟老板说某宝也有,估计也是你的店,他说是的。
最后将焊盘空戳大,不然脚位不同无法使用。

将旧的滑动变阻金属壳拆下来,刚好可以套在新滑动变阻器上,这样原来的塑件就都可以用了。
大概套上的样子像这样,除了高度高了点,其他没变化。

装上电路板看下。

因为脚位有变化,所以电路板扩孔,焊盘位置才能塞入。

开始组装。

用手拨动测试。

卡上上盖进行测试。

手感略显涩涩。

通电用万用表测一下,插头有三个孔位,用直流电压档测不出数值,用交流电压档测。其中两个脚位为交流12V。

踩下脚踏电压为0,相当于复位。

另外两个脚位,空载为交流90V。

踩下脚踏提升为交流220V。

我接触较多的都是弱电设备,所以一时半会脑子里也没法想明白工作原理。

也就这样了,整理收纳发现线皮有破损,重新破开线拧紧用烙铁焊锡绝缘复原。

后面去姐姐家也测试了新的脚踏工作电压,与旧的一样,告知她还没搞懂原理,让她新的坏了再用修复好的旧的,免得扩大损坏。

网友:
这玩意儿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以为就简单一个滑动变阻器

网友:
没想到还挺复杂,原以为里面只有一个开关!

网友:
脚踏有200v?

网友:
可控硅调压?相当于调速吊扇

网友:
这是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吧?
这样控制电机是不是增大发热量?

网友:
看你为了找电阻,费了老鼻子力,其实这个电阻就是铆接附近的碳膜脱落引起的,一支银漆修补即可,整个碳膜电阻并没有脱落变质,我遇上这种电位器基本都是铆接处断开,功放机用得多。

网友:
里边安装一个大的微动开关岂不简单,搞的那么复杂,显示出厂家的科技含量,这就是弱电控制强电的原理吧。搞得像楼主这样的维修大神都搞不懂了,这就是厂家赚钱的技术资本。

网友:
这样的滑动变阻器是买少见少,要么就是拆那种音响用的频率均衡器上面的使用,但是阻值有可能不一样,建议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嗯,这玩意儿少见

网友A:
应该是可控硅,成本低廉。踏板通过推块上"斜面”,将下压动作转化为推块水平移动,推挤扭黄拨动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控硅,成本低廉。踏板通过推块上"斜面”,将下压动作转化为推块水平移动,推挤扭黄拨动电位器。{:0 ...

推块原理见下图

网友:
楼主这个脚踏开关还挺复杂,我的那个里面就一个直线电位器,三线的

网友:
第一次见,感谢楼主的分享与改造建议

网友:
就是个可控硅电子调压器,烤火炉,吊扇那种,

网友:
电动缝纫机是多功能缝纫机

网友:
我有个图马斯特T16000摇杆

油门也是这样的滑动电位器,

之前想过换个品牌ALPS的也许精度有改善,但一直没弄

网友:
还来的及给看看脚踏上盖里面是什么样的吗?

网友:
这个就比较高级了,以前遇到的就是一个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