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诱骗器这么容易挂了吗?

楼主(2025-04-23):
诱骗器细节照片

就是这种PD诱骗器,为了拍照,让不是常摆弄电子的人帮忙

拍照完成,我说好啦。只见微光一闪
应该是表笔短路,诱骗器的指示灯就熄灭了
我测试了充电头,还能继续充电
不知道诱骗器有什么过载保护
能是烧PD芯片吗?

网友:
按理诱骗器只是给个信号,短路,过载保护都是充电头的功能。

网友:
这种便宜的诱骗器缺少保护功能,坏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玩意不贵,买一个新的就完了;估计不好维修,里边的IC坏掉了。

网友A:
有个同款,没短路,也没过载,莫名其妙芯片就坏了

网友:
便宜缺保护功能,容易挂也正常

网友:
再试试啊,看看有没有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没短路,也没过载,莫名其妙芯片就坏了

悲催到家了,默默滴同情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沁恒的CH22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沁恒的CH224K。。。。。。。。。。。

淘特一角几分我买了一个,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特一角几分我买了一个,谢谢啊

先别激动啊,你先对一下CH224K的引脚定义与你这个对不对得上,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是沁恒的芯片,我不确定你买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激动啊,你先对一下CH224K的引脚定义与你这个对不对得上,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是沁恒的芯片,我不确 ...

对照了我淘特买的芯片,pin数量吻合,这PCB其实外围就是2个电阻+一个电容,与CH224K外围相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照了我淘特买的芯片,pin数量吻合,这PCB其实外围就是2个电阻+一个电容,与CH224K外围相符

引脚定义对一下吧,玩意翻车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定义对一下吧,玩意翻车了就不好玩了

感谢提醒,退款了
因为典型的CH224K 6-7是cc1 cc2
而我的实物6引脚连接的是调压电阻
不知道是哪个鬼厂家产品
再买一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