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不好用的HW-WD952二用热风枪

楼主(2025-04-23):
闲逛冲动下,60元包邮要了台问题952二用热风枪!
外观迷你,小巧,卖家说原来是好的,鬼才相信!
拆开,感觉就是热风枪+936焊台组合体,电路是分开,共用一台变压器!
现在的情况是热风枪可以工作,但没有架子,焊台能工作但是不能调温。有知道原理的友友告知怎么才能修好它???(调温电位器已更换,故障依旧)

网友:
能用这个的都是高手,估计故障不会太简单

网友A:
现在在鱼里买东西很多不良商家,谎话连篇的。

网友:
我虽然不会修这玩意儿但是也能肉眼可见的烧糊了,想来故障也不会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鱼里买东西很多不良商家,谎话连篇的。

主打一个斗智斗勇,就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打一个斗智斗勇,就看你的水平了

先看卖家信用,这个很重要

网友:
在海鲜卖了一次,就被买家坑了,然后就不玩了。。全都拆零件玩了。。。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看卖家信用,这个很重要

卖家信用也枉然。。。人家说不知道怎么坏的,即使里面爆炸过,你也没证据说人家一定骗你的、给个差评吧?

网友:
外观和胜利的一样

网友:
温度失控检查烙铁手柄温度传感器和可控硅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相信坛主敢买就基本能修好,期待!

网友:
再买一个好的来参照

网友:
更换电位器,
建议扔了

网友:
还能够加热,就是调温不行,应该能够修复

网友:
大哥,想捡漏呀?捡漏也要有修的能力,不会修 买回来 头疼了吧。

网友:
俺不会修,但看着高档!

网友:
如果工作台不紧张还是单独功能的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信用也枉然。。。人家说不知道怎么坏的,即使里面爆炸过,你也没证据说人家一定骗你的、给个差评吧? ...

那只能看RP了

网友:
这个机器,热机情况下.会出现热失控,发热丝烧红了都.

网友:
在海鲜市场买东西,就是想好了买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