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的8c灰皮18650电池组

楼主(2025-04-23):
闲鱼铁锚电池翻车

到多多砸蛋十几元买到灰皮十颗电池组
疑似新品推广期活动?

比两年前在这家店买三颗电池组还便宜

重42g

内阻(两颗并联)9毫欧看着还行

没拆测,只看到有个8C的字
自放电和实际容量还需要时间验证

到其他店买的保护板和壳子,
得空了组成电池包上角磨机测

网友:
看内阻还可以

网友:
价格便宜,带镍片和壳子,均到42一颗 。

网友:
价格还行   应该不差

网友:
能用上就好,有些东西便宜买回来就睡觉

网友A:
看评价容量虚标约一半,单节1300+

网友:
优秀,已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评价容量虚标约一半,单节1300+

动力型的容量没那么重要,能大电流放电就行...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
不用说肯定虚标,砸蛋减10后不虚标的2000毫安时长虹三节10块钱只能买5颗

网友:
粗用性价比高

楼主:
确实,
焊接好电池镍片13,保护板4块,壳子3块,20元就能攒个电池组了。
之前电池容量不够的,直接买这个换,还不用点焊机。

网友B:
电池不是12啊

楼主哪找的减10的券

网友:
即使是储能锂电池批发价1ah差不多也要1块钱,这商家这么干,是做慈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是12啊

楼主哪找的减10的券

搜zzz砸到第九个蛋五折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评价容量虚标约一半,单节1300+

估计是淘汰的落后产能,相当于三线10节电池组当成二线5节电池组用
只要不漏电还是值的,主要是需要时间考验

看焊点是新电池(毫无打磨拆解痕迹)

顺便请教,这个电池印字还能识别出厂家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淘汰的落后产能,相当于三线10节电池组当成二线5节电池组用
只要不漏电还是值的,主要是需要时间考 ...

看不出来,一般前两位字母为厂商代码,都是自己民命的。

网友:
也入坑,有红包5块,17.9入手,10节牧田,测12毫欧, 原来的用2年了,不耐用,但测还有22毫欧,也是同样的灰色皮

网友(2025-06-02):
除去壳子和板子,电池才30+多克,实际应是1200——1500间的,且100%C品电池。18650的2500动力电池单重应在43-46克间才对

网友:
这个估计是台湾魔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