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电动牙刷振动器问题

楼主(2025-04-23):
飞利浦HX999系列,使用三年,发现有异响,打开后发现不是金属杆歪了,而是整个振动器歪了,这个能调整吗,还是只能更换震动器啊,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连接处是不是断了,估计是摔的,我的就摔断过,后来网上买了一个震动杆换上就好了。

网友:
换个震子吧,应该是里面钢片裂了。

网友:
不是螺丝松了就是断了,正常图片第一个圈的位置,反面有一个螺丝,看一下松了没有?紧好就可以,螺纹要加螺丝胶的,我现在手头就有振动器,你要是不懂,我可以全部拆下来给你参考

网友:
使用时用力不当造成弯曲,可以想法校正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多多买个二手配件,包邮才十来块钱

网友:
手巧的人还是有好处,恭喜成功

网友A:
感觉现在质量越来越差了,以前的老款做工好很多。

网友:
你要是能把防水做好那就可以修
我一个松下的拆开,觉得修好也处理不好防水,直接丢了,难得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质量越来越差了,以前的老款做工好很多。

能用三年,不算差。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电动牙刷,那种9.9元包邮的电动牙刷,就是一个3V小电机,轴上有一个偏心轮,电机转动时,带动偏心轮甩啊甩,震动频率与电机转速有关,没什么用,更别说代替手动刷牙了;我是把偏心轮拆掉,把电机轴延长,前面做成一个打蛋器了。哈哈,有才吧,电动打蛋器诞生了。

网友:
换吧,金属也会疲劳断裂

网友:
估计是计划报废的

网友:
断了估计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三年,不算差。

我的7-8年了还正常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上面的金属杆我第一时间就检查了,没有问题。是固定这个金属杆的下面的那个震动轴歪了。而且我确实是在摔了两次后,大概两个月开始发现不正常。看来是内部哪里断了。
听说99系列很能打,注意保养能用个十年。我去拼多多买个振动器回来看看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电动牙刷,那种9.9元包邮的电动牙刷,就是一个3V小电机,轴上有一个偏心轮,电机转动时,带动 ...

那你还真是个鬼才

网友:
我的小米的用了也不止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