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拓信TS392111表R5烧了,请坛友看看阻值多少!

楼主(2025-04-23):
拓信TS—392111表中的R5烧了,请坛友看看阻值多少。

楼主:
主板是830b,上网搜了一下830b万用表主板图标的不一样,有标100欧姆的,有标250欧姆的。
借用坛友  的同款表图片,也看不清阻值

网友:
隐约看见是102吧?

网友:
按三楼说的换个1k的试试。

网友:
830的表随便搞,买两个来回换

网友:
看不清,觉得按5楼的数值换个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助人和指教!抽空我试试。

网友A:
+1,我也觉得看着像102...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网友B:
看看保险丝管断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保险丝管断没断?!!!

保险丝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也觉得看着像102...

看起来是102

网友:
830炮灰表

楼主换几个电阻就能试出来

网友:
换上1K各挡量测看看

网友:
我看是102,1k。

网友:
挨个试试吧

网友:
试试102,1k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表还有修的价值么?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上午总算找到这个表的电路图了,R5阻值是1.5KΩ,是152 感谢各位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