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威550电池包,A123磷酸铁锂,苏州货,改电动车、三轮车用

楼主(2025-04-23):
海鲜市场买的上汽荣威550电池包,磷酸铁锂,A123。一个底盘包是4个电池包。我买的是一个电池包。下图为底盘包

买回来立即拆开,很好拆,就几个梅花螺钉。马上量电压、内阻。2并23串,内阻不到10。

因为我要组的是20串的(其实大家可以组21串,就是保护板多几块钱,60V控制器的保护电压是75V),用角磨机割掉极耳。注意,割负极这头,这样,极耳是铜的。方便以后焊接。因为电池上打了胶的,要用风筝线或者鱼线,慢慢的勒,就像汽车抠标一样,慢慢的把多余的3串勒下来。然后就可以装线和保护板了。割下来的三块,按了一下硬邦邦。其实解钢带的时候就决定生死了。有的电池,钢带一解,就崩成香蕉串了。不管硬包软包,都容易鼓包。

焊好。马上测试。压差0.013,系统开始自动均衡。特别喜欢极空板,科技感强。

然后到海鲜市场淘一个差不多的不锈钢箱子。大功告成。总体1000块不到。平时没有时间,下班后摸索前行,只摸索了两个晚上搞定。

楼主:
之前有试过用通讯电池改电动车,大小两台均成功。特别是第二台,还是72V的,分两个包,座包里是小包,脚踏里放大包。就这样,稳定运行跑了几万公里。
但是我用双登通讯电池改三轮车电池,运行了半年,老头子说突然启动不了,拖到修理店,修理店看了一眼,不敢开箱。因此把我一顿好骂。后面又琢磨各种低成本重做一个电源。最终锁定这个A123的铁锂。

网友A:
全部搞完,一组成本多少!

网友B:
双登通讯电池可以拆开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登通讯电池可以拆开看看吗?

双登,千交待万交待,买过来还是鼓包的,不过内阻没变。25AH两并,16串。
三轮车跟两轮车不相同,三轮车载重大,持续放电电流大。三轮车要整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搞完,一组成本多少!

630的电池(含快递130),208的保护板,70块钱的盒子。总计900块钱。

网友:
1000块 这价格绝对可以

网友:
我刚刚也下单了极空的保护板

网友:
一个包23串,荣威哈哈

网友C:
这个电池包,多大容量的?衰减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包,多大容量的?衰减大么?

两并23串,合73V 40AH。铁锂新电芯A品都是超容的,内阻变化不大,硬邦邦就不用担心容量。

网友:
会玩的不错啊,怎么看着体积蛮大呢

网友D:
不错呀,多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呀,多大尺寸的?

原模组是42-16.5-24.  去掉3组并在末端挂保护板大概是 34*16.5-24

网友:
做光伏储能不错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40AH才1000不到。还多了几个单体玩。捡漏了。
做电瓶我也喜欢多做一串,放电平台高点,提速也快一点。
我的三元里的,就做成14串的。

网友:
这么大个,要是爆了可不得了。

网友E:
2并23串,46片,一片是多大容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并23串,46片,一片是多大容量的呀?

单片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