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请问芯邦主控如何开pslc?如何设置?

楼主(2025-04-23):
请教各位大佬  ,记得以前有个优盘主控是芯邦的32g tlc  那时候量产成8G多左右 虽然容量变小了,但是速度一下子就上来了,读写都在20+左右  而且基本一条直线   tlc会掉到0 跑波浪,但是忘了怎么设置了 当时可能随便量产量产pslc模式了  现在有一个64g的 读写也是波浪。想量产提速  每次量产都要3个小时左右 很费时间,所以哪位大佬知道速度优先的设置能指导一下设置!我看有一芯  群联的pslc帖子 好像没有芯邦的教程,所以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强制SLC模式,或者是强制8bit,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SLC模式,或者是强制8bit,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怎么弄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就是这样子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就是这样子开的

其他 比如低级扫描设置3? ecc着这些能 还是自动 要勾选智能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 比如低级扫描设置3? ecc着这些能 还是自动 要勾选智能扫描?

看着来就行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有些东西只能照葫芦画瓢不知其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 比如低级扫描设置3? ecc着这些能 还是自动 要勾选智能扫描?

成功了吗

网友B:
不应该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这样吗

我试试你的参数